这个零件需何种特种加工?

楼主(2008-10-08):
零件见附件
零件为合金铸铁, 一般切削加工难以完成,请问各位老师用何种特种加工加工便宜而且质量保证
零件高度为204mm  切缝高度为15mm
听一位师傅说用线切割的话会切成对称的两个切缝  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只需要切个缝吗?

网友:
修个砂轮磨掉吧~~  要求不高的话, 精密的话另当别论

网友:
壁薄吗,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将产品斜置,线切割就能割单边了。

网友:
用电火花分两次加工,先粗加工然后精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单件用火花机,批量的话可用冲压加工后,上磨床精加工吧(有这种形状的砂轮)

网友(2008-11-18):
单件用火花机,批量的话可用冲压加工后,上磨床精加工

网友:
斜一下,加工,正面的斜面用电火花,,,

难加工,主要还是刀子的事情,是否可以上成型刀铣出来,

网友:
批量大用冲压可以的。

网友:
非用特种加工不可吗?

网友:
装夹好用成型刀铣

网友:
激光切割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09-05-22):
特种加工就没有便宜的啦

网友:
最理想的还是冲压成型

网友(2009-08-08):
楼主,请说清楚些,什么精度什么尺寸 1# mahaibo62

网友:
斜着割端面也是斜的,量不大精度高的好磨好些

网友:
内径有多少,如果够大割可伸进去割。或者冲压。

网友(2009-09-15):
用 CNC 復合機側切或磨削,或是用平面磨床模一下

网友(2009-10-31):
不知零件具体要求如何,如果要求不高是否可以考虑直接铸造成型,或者建议卧铣加成型铣刀。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铣掉啊!

网友:
最经济的办法是线切割加工,前提是圆筒的内径大于100mm。

网友:
你要说说宽度和精度,线切割你可以斜过来割。也可以在15mm处钻个孔再用手用锯一切就可以了。也可以用铣床铣。

网友(2010-01-01):
17#和21# 说的没错,见过这样加工的

网友:
斜个角度装夹   用线切割    然后再用砂轮修形

网友:
合金铸铁是什么

网友:
做个工装,斜着滚刀,或者铣齿的那种铣刀铣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