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比重轻的金属材料

楼主(2008-10-08):
寻找比重轻的金属材料

网友(2008-11-25):
铝合金比较适合,轻哦。
如果能说出用途与工况,我们会给你更多的选择。

网友:
感觉还要考虑零件使用性能问题,比如刚度,强度等等,不知铝合金能否胜任。

网友:
网上找的资料,BMW Z4的内燃缸就是运用了此种材料

镁合金是实际应用中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但与铝合金相比,镁合金的研究和发展还很不充分,镁合金的应用也还很有限。目前,镁合金的产量只有铝合金的1%。镁合金作为结构应用的最大用途是铸件,其中90%以上是压铸件[14]。
  限制镁合金广泛应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镁元素极为活泼,镁合金在熔炼和加工过程中极容易氧化燃烧,因此,镁合金的生产难度很大;镁合金的生产技术还不成熟和完善,特别是镁合金成形技术有待进一步发展;镁合金的耐蚀性较差;现有工业镁合金的高温强度、蠕变性能较低,限制了镁合金在高温(150~350℃)场合的应用;镁合金的常温力学性能,特别是强度和塑韧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镁合金的合金系列相对很少,变形镁合金的研究开发严重滞后,不能适应不同应用场合的要求[14~19]。  镁合金可分为铸造镁合金和变形镁合金。镁合金按合金组元不同主要有Mg-Al-Zn-Mn系(Az)、Mg-Al -Mn系(AM)和Mg-Al-Si-Mn系(As)、Mg-Al-RE系(AE)、Mg-Zn-Zr n(ZK)、Mg-Zn-RE系(zE)等合金。常用铸造镁合金的牌号及性能见表4[2,14]。表5为常见变形镁合金的化学成分及基本特性[2,20]。
  我国具有丰富的镁资源,原镁产能、产量和出口均居世界首位。在镁和镁合金的研究和应用领域,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相当大'一方面,我国的原镁质量差,镁合金锭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出口缺乏竞争力,作为结构材料应用的镁在国内的消耗量又很少,只能作为初级原料低价出口,属典型的资源出口型工业,目前,国内的镁冶金企业大都处于亏损或面临倒闭;另一方面,我国对镁合金的研究和应用更显薄弱。因此,如何利用我国的镁资源优势,将镁的资源优势转变为技术、经济优势,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强我国镁衍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24]。
  2.镁合金的新进展
  (1)耐热镁合金。
  耐热性差是阻碍镁合金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温度升高时,它的强度和抗蠕变性能大幅度下降,使它难以作为关键零件(如发动机零件)材料在汽车等工业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己开发的耐热镁合金中所采用的合金元素主要有稀土元素(RE)和硅(Si)。稀土是用来提高镁合金耐热性能的重要元素。含稀土的镁合金QE22和WE54具有与铝合金相当的高温强度,但是稀土合金的高成本是其被广泛应用的一大阻碍[18]。
  Mg-Al-Si(AS)系合金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开发的压铸镁合金。175℃时,AS41合金的蠕变强度明显高于AZ91和AM60合金。但是,AS系镁合金由于在凝固过程中会形成粗大的汉字状Mg2Si相,损害了铸造性能和机械性能。研究发现,微量Ca的添加能够改善汉字状Mg2si相的形态,细化Mg2si颗粒,握高AS系列镁合金的组织和性能[18]。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致力于利用C·来提高镁合金的高温抗拉强度和蠕变性能。最近美国开发的ZAC8506(Mg-8Zn-5Al-0.6Ca),以及加拿大研究的Mg-5Al-0.8Ca等镁合金,其抗拉强度和蠕变性能都较好。
2001年,日本东北大学井上明久等采用快速凝固法制成的具有100~200nm晶粒尺寸的高强镁合金Mg-2at% Y-1at% Zn,其强度为超级铝合金的3倍,还具有超塑性、高耐热性和高耐蚀性。
  (2)耐蚀镁合金。
  镁合金的耐蚀性问题可通过两个方面来解决:①严格限制镁合金中的Fe、Cu、Ni等杂质元素的含量。例如,高纯AZ91HP镁合金在盐雾试验中的耐蚀性大约是AZ91C的100倍,超过了压铸铝合金A380,比低碳钢还好得多。②对镁合金进行表面处理。根据不同的耐蚀性要求,可选择化学表面处理、阳极氧化处理、有机物涂覆、电镀、化学镀、热喷涂等方法处理。例如,经化学镀的镁合金,其耐蚀性超过了不锈钢[2]。
  (3)阻燃镁合金。
  镁合金在熔炼浇铸过程中容易发生剧烈的氧化燃烷。实践证明,熔剂保护法和SF6、SO2、CO2、Ar等气体保护法是行之有效的阻燃方法,但它们在应用中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并使得合金性能降低,设备投资增大。
纯镁中加钙能够大大提高镁液的抗氧化燃烧能力,但是由于添加大量钙会严重恶化镁合金的机械性能,使这一方法无法应用于生产实践。铰可以阻止镁合金进一步氧化,但是铰含量过高时,会引起晶粒粗化和增大热裂倾向。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通过同时加人几种元素,开发了一种阻燃性能和力学性能均良好的轿车用阻燃镁合金,成功地进行了轿车变速箱壳盖的工业试验,并生产出了手机壳体、MP3壳体等电子产品外壳[15]。
  (4)高强高韧镁合金。
  现有镁合金的常温强度和塑韧性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在Mg-Zn和Mg-Y合金中加人Ca、Zr可显著细化晶粒,提高其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1];加人Ag和Th能够提高Mg-RE-Zr合金的力学性能,如含Ag的QE22A合金具有高室温拉伸性能和抗蠕变性能,已广泛用作飞机、导弹的优质铸件;通过快速凝固粉末冶金、高挤压比及等通道角挤(ECAE)等方法,可使镁合金的晶粒处理得很细,从而获得高强度、高塑性甚至超塑性[16,19]。
  (5)变形镁合金。
  虽然目前铸造镁合金产品用量大于变形镁合金,但经变形的镁合金材料可获得更高的强度,更好的延展性及更多样化的力学性能,可以满足不同场合结构件的使用要求。因此,开发变形合金,是其未来更长远的发展趋势[20]。
  新型变形镁合金及其成型工艺的开发,已受到国内外材料工作者的高度重视。美国成功研制了各种系列的变形镁合金产品,如通过挤压+热处理后的ZK60高强变形镁合金,其强度及断裂韧性可相当于时效状态的Al7075或Al7475合金,而采用快速凝固(RS)+粉末冶金(PM)+热挤压工艺开发的Mg-Al-Zn系EA55RS变形镁合金,成为迄今报道的性能最佳的镁合金,其性能不但大大超过常规镁合金,比强度甚至超过7075铝合金,且具有超塑性(300℃,436%),腐蚀速率与2024-T6铝合金相当,还可同时加人SiCp等增强相,成为先进镁合金材料的典范。日本1999年开发出超高强度的IM Mg-Y系变形镁合金材料,以及可以冷压加工的镁合金板材。英国开发出Mg-Al-B挤压镁合金,用于Magnox核反应堆燃料罐。以色列最近也研制出用于航天飞行器上的兼具优良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的变形镁合金,法国和俄罗斯开发了鱼雷动力源变形镁合金阳极薄板材料。
  (6)镁合金成形技术。
  镁合金成形分为变形和铸造两种方法[21,22],当前主要使用铸造成形工艺。压铸是应用最广的镁合金成形方法。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镁合金压铸新技术有真空压铸和充氧压铸,前者已成功生产出AM60B镁合金汽车轮毅和方向盘,后者也己开始用于生产汽车上的镁合金零件。
  镁合金半固态触变铸造(Thixo-Molding)成形新技术,近年来受到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的重视。与传统的压铸相比,触变铸造法无需熔炼、浇注及气体保护,生产过程更加清洁、安全和节能。目前已研制出镁合金半固态触变铸造用压铸机,到1998年底,全世界已有超过100台机器投人运行,约有40种标准镁合金半固态产品用于汽车、电子和其他消费品。但相对来说,半固态铸造镁合金材料的选择性小,目前应用的只有AZ91D合金,需要进一步发展适用于半固态铸造的镁合金系。
  其他正在发展的镁合金铸造成形新技术有镁合金消失模铸造、挤压铸造-低压铸造结合法、挤压铸造-流变铸造结合法和真空倾转法差压铸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