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尺寸和错模(锻造)的疑问

楼主(2008-10-08):
我是一个新手,有一个关于尺寸和错模(锻造)的疑问,想请大家指帮助教。

楼主:
附图:尺寸与错模

网友(点评):
http://www.diaifu.com/ 总裁小说

楼主:
在一本资料里查到,错移是指锻件中位于分模面两侧的任一对应点之间,沿分模面方向所产生的相对位移。按此理解错移应该是B1。

楼主:
期待高手指教,我现在非常想知道答案,我需要用这个答案来画毛坯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楼主(2008-11-14):
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铸造上也有这样的说法,那是指B1

网友(2008-12-24):
关于尺寸和错模

错移是指上下模的中心线的偏移量,从图上看应该是B1

网友:
应该是B1
若不产生错移,上下模中心线应该重合

网友(2015-03-17):
B1,我们公司是用B1来代表错模

网友(2015-05-14):
B1是错移量; b$ _; `: j# A4 p
按照你的图纸A±1应该是保证加工余量或者装配要求,这样的话,理论上错移0.8是满足你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