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把气缸的直线运动变成旋转运动的装置?

楼主(2008-10-08):
如标题 有没有把气缸的直线运动变成旋转运动的装置?
用步进电机实现旋转运动价格高啊

网友A:
不知知道这种旋转气缸能否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
我这有,用在液压自动门的,需要的话邮件联系

我这有,用在液压自动门的,需要的话邮件联系

网友B:
直接用气马达不行吗?

网友:
看你对于旋转的要求,可以采用气缸加一些连接附件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26690267不知知道这种旋转气缸能否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旋转气缸?

试试

楼主:
谢谢QIAOYJ老大,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就是不知道旋转气缸贵不贵?如果比一个步进电机+一个步进驱动器还贵的话,我就瞎费心了
呵呵,

网友:
能不能介绍介绍原理,感觉很新鲜。

网友:
应该是转动一定角度,而不能连续旋转,对否?

楼主:
烟台金马气动液压元件有限公司
该气缸能做同一方向任意角旋转,是本公司首创
我在他们网站看的---------------怎么理解啊

网友:
摆动气缸的介绍

不知道你说的步进电机方案成本怎样?摆动气缸应该是很便宜的。
一些介绍摆动气缸的资料大家看看

网友:
回11#的问题,你看看这方面资料介绍

网友:
这时什么格式的文件啊?我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对不起是2007Word,再打开看看我转换过了。

楼主:
不能连续旋转啊?难道得家棘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气马达不行吗?

气马达能精确定位吗?

网友C:
2楼所示两种气动元件都只能让转轴旋转90度,一般用来做旋转阀门的启闭用。
按楼主说的一些要求看,应该用汽缸推动齿条,由齿条驱动转轴上齿轮,这样的结构好一些。
由转轴需要旋转的圈数决定齿条工作长度。只是,旋转圈数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旋转。
用挡块或行程开关控制气缸行程,就能定位。
在机电市场可以买到成品齿轮齿条,加上气缸和控制部分,代价有限。
如果要求转轴旋转很多圈并且还要旋转定位,采用气动方式好像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所示两种气动元件都只能让转轴旋转90度,一般用来做旋转阀门的启闭用。
按楼主说的一些要求看,应该用汽缸推动齿条,由齿条驱动转轴上齿轮,这样的结构好一些。
由转轴需要旋转的圈数决定齿条工作长度。只是,旋 ...

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现在是用步进电机带动一个轴左旋180度后停止,加入一个动作A,再左旋180度停止,加入同一个动作A。。。。周而复始。
本来以为步进驱动成本高,想用气动来实现也简单,没有想到这么复杂?
晕了

网友D:
齿轮+齿条,气缸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气缸驱动.

单向运动啊  老大  你说的行吗?

网友:
呵,没看仔细,一直往一个方向旋转的;
用一个主气缸,另外,每次旋转180度,那用两分别气缸推动两处辅助限位,同时推动挡块将主气缸推过极限点。
可以实现,不足之处可能不太稳定,动作周期长。

网友:
90度转角气缸+齿轮变速2:1不就可以实现180度了么。只不过转角气缸转动时同时伴随一点轴向运动。

网友(2009-01-18):
旋转汽缸,
或者用机械机构.

网友E:
就象发动机  肯定有的  加个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象发动机  肯定有的  加个齿轮齿条

瓦特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将内燃机里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化成了曲柄的连续旋转运动。
在此抛砖引玉,发一张图,图中所示机构本来是用于将连续旋转运动转变为直线往复运动的。反过来使用时还需想点办法。这就有劳各位高人啦。

网友:
我公司有套寿命试验设备就可有直线加旋转的动作,需要三个气缸:一个气缸A负责往复的直线运动,另外两个气缸B分别放在垂直于该气缸轴线方向的两侧,连接在同一个连接轴上,使得这两个气缸一个处在伸出位置,而另外一个处在缩回位置。
分别在气缸活塞的两侧安装位置开关,通过位置开关控制电磁阀的换向,另外在电路里增加计数器,这样就可以实现连续的往复运动,如果需要我可以上传几张照片。

网友:
齿轮齿条缸可实现.

网友(2009-03-19):
可以采用齿条齿轮装置

网友:
用气缸和直齿轮,齿轮,可以实现。

网友(2009-06-24):
用齿轮和齿轮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0-11-08):
旋转气缸的原理就是齿条与一个齿轮之间的运动转换,齿条的直线运动转变为齿轮的旋转运动。

网友:
连续旋转用的应该是齿轮齿条结构吧,不知道是否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可以用齿轮齿条的,这样把气缸的直线运动就变成旋转运动了

网友:
在好多工程机械上都有这种用途,比如机床上用的都很多

网友:
你们可以多查点资料就会知道了,我也是刚看过这种用途的机械

网友(2011-08-16):
看看各高人还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
是不是转角气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知道这种旋转气缸能否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东西不错,应该是齿轮齿条机构,呵呵呵,液压推动齿条转化为齿轮的转动,应该能实现往复的摆动,不知精度如何?2#的这个图片应该就是,呵呵,东西不错,大概多少钱,学名叫啥?以后估计用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知道这种旋转气缸能否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这个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现在是用步进电机带动一个轴左旋180度后停止,加入一个动作A,再左旋180度停止, ...

如果这样的话,个人认为还是用步进电机比较可靠。

网友:
应该是转角气缸包扎

网友:
直接用旋转气缸不就行了

网友:
不是有旋转气缸么?不用转换,直接购买,不过成本相对于气缸来说贵好多

网友:
用液压方式可以有效减小冲击,应该是较好的选择.另外还要看定位(尤其是重复定位)的精度要求,才好定采用什么方案的.用摆动缸需要增加棘轮等装置,如用液压马达,只要定位要求确定了,控制方案就好确定。另外输出扭矩和转速一定要提供的。

网友(2012-03-03):
摆动气动?对于转矩较大的可以吗?好像有一直机构,气缸伸出杆连接着直齿,再用齿轮驱动环状齿轮,可以实现大转矩的旋转运动

网友:
有摆动气缸和气马达,你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的具体要求没有说清楚,旋转的角度多大,扭矩是多少。可以有多种方法:旋转气缸(小于360度)、气动马达、气缸带动齿条,齿条与齿轮啮合、齿轮气缸

网友:
齿轮齿条的旋转气缸  考虑一下

         气动交流:735654580

网友:
气动马达,比较常见的形式就是气动工具,比如气动扳手,风炮之类东西。原理简单,内部一个叶轮,气流吹过叶轮的时候,使叶轮旋转。

网友:
有摆动气缸和气马达,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