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技师考试题电焊工技师理论知识补充复习题

楼主(2008-10-08):
1.焊工国家职业标准工作要求由(职业功能)、技能要求。工作内容、相关知识四个部分组成。

2.焊工国家职业标准的组成有(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 )、比重表四部分组成。

3.焊工国家职业标准的作用;检验(.焊工能力)的标准及尺度;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的依(       )制度的基础。

4.焊工国家职业标准的适用对象; 焊接 切割 设备进行 金属 的焊接或切割成型的人员。

5.锅炉压力容器焊工考试母材的分类(碳素钢)(低合金钢)(马氏体钢)、铁素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双相不修钢四类。

6.撰写技术论文的注意事项;要明确读者对象、要充分占有资料、请 专家       、标点符号要   使用正确       ,书写要  清楚

7.技术论文应力争突出实用性的技术内容。要求文字  简明精炼       通俗易懂        ,能准确地表达必要的 理论      实践   成果。

8.技术论文的要求:数据可靠、  论点明确         、引证有力、 论证应密        、判断准确、  实事求是

9.制定工时定额的方法; 经验估工        法、经验统计法、 分析计算       法、比较法四种。

10.工时定额的组成; 作业      时间、布置工作场地时间、   休息和生理需要            时间、准备结束时间。

11.成本核算的目的;确定产品格、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市场 竞争能力        、衡量经营活动的成绩和效果、进行  成本控制

12.纵向焊缝应错开,当管径小于600mm时错开的间距不得小于
100mm
,当管径大于或等于600mm是错开的间距不得小于
300mm

13.直管管段两相邻环向焊缝的间距不应小于
20mm

。管道任何位置不得有  十字形     焊缝。

14.对不合格的项目,应按 有关规定      认真进行返修。

15.焊接后的热处理对焊缝与焊接接头 冷却速度       的降低、促进 氢的   逸出、避免出现 硬度     升值等有利。

16.焊接材料库对湿度要求不高于 60   ,对温度要不低于
20

17.疲劳破坏宏观上无   塑性   变形,因此比  静载下     的破坏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18.预防脆性断裂的措施有;采用合理的  焊接结构设计         、正确选用材料、合理安排  结构制造       工艺。

19.脆性断裂的常用评定方法; 冲击    试验、落锤试验、爆炸膨胀试验、  静载     试验。

楼主:
20.生产中应  适当控制      余高值,不应以   增加余高     的方法来增加焊缝的承载能力。

二、选择题

21.持证焊工免去重新考试的条件中该项碳素钢产品焊接工作中每年平均的焊缝射线探伤的一次合格率均大于或等于( B   )。

A 85%  B 90%  C  95%

22.夹渣在底片上多呈(  B )和不同形状的点。

        A 波浪状    B 条状   C断续   D 连续

23.根据经验碳当量在(  C   ) 时,淬硬倾向更强,属于较难焊的材料,需要采取较高的预热温度和严格的工艺措施。

A  CE<0.4%  B  CE= 0.4~0.6  C   CE>0.6%

24.冲击韧性是指在冲击载荷下,金属材料( D   )能力。

A表面变形    B塑性变形    C应力变形   D 抵抗破坏

25.铁碳合金的基本组织有铁素体、渗碳体、( D  )、(   B )、莱氏体、魏氏组织。

A 奥氏体    B马氏体  C机械混合物  D珠光体

26.制螺纹图样时必须标注( B   )中规定的螺纹代号。

A行业标准  B 相应标准 C企业标准 D 国家标准

27.焊缝的表面缺陷可用( E   )探伤法、(  B )探伤法、( C  )探伤法等进行。

A  射线   B 着色  C 磁粉  D肉眼  E 莹光

28.对结构所用的(  A )、(  B )必须经过验收、复验,确认合格后方可入库。

A 金属材料  B  焊接材料   C 辅助材料

29.金属在固态下随温度的变化,由一种晶格转变为另一种晶格的现象,称为 ( C   )

A 物理现象  B 化学现象  C 同素异晶转变 D晶体变化

30.直管管段两相邻环向焊缝的间距不应小于(   B )。管道任何位置不得有十字形焊缝。

A  100 mm     B  200mm     C  300mm      D  400mm

三、判断题

31.持证焊工可以担任任何范围内的焊接工作。……………………………(×)

32.钎焊温度直接关系到钎料能否充分熔化接头金属。………………………(.×  )

33.根据工艺评定指导书、焊接原始记录和检验、试验结果、出具工艺评定报告。( √  )

34.焊接工艺评定重要因素是指影响焊接接头抗拉强度和弯曲性能的焊接工艺因素。…………(  √ )

35.焊接工艺评定补加因素是指影响焊接头抗拉强度和弯曲性能的焊接工艺因素。……………( ×  )

36.焊接工艺评定补加因素是指影响焊接头冲击韧性的焊接工艺因素。……( √  )

37.力学性能指标主要有;强度、塑性、冲击韧性和硬度等。………………( √  )

38.对于焊接结构,经正火后,能改善焊接接头组织,消除粗晶组织及组织不均匀。……………( ×  )

39.在晶体中,原子按一定规律局部排列得很整齐。……………………………( × )

40.螺纹一般不按真实投影作图,而按国家标准《机械制图》中的规定的螺纹画法绘制。…………(  √ )

四.简答题

41.中碳钢的焊接时的主要问题?

答:中碳钢的焊接时的主要问题是容易在焊缝中产生气孔和热裂纹,热影响区容易产生低塑性的淬硬组织,当焊件刚性较大或焊条选择不当是,容易引起冷裂纹。

42.铝及其铝合金的焊接性能是什么?

答:铝及其铝合金具有熔点低、导热性好、热膨胀系数大、易氧化、高温强度低等特点。焊接时存在的困难是氧化、气孔、热裂纹、塌陷、接头不等强

43.异种钢焊接的工艺原则?

答:解决异种钢焊接问题主要是从焊条、预热温度和焊后热处理的参数的选择上来考虑。

五.计算题

44.对接接头受拉静载强度的计算?

答:对接接头受拉静载强度的计算公式;

F

  σ=         ≤[σ′s ]

Lδ1

式中  F—接头所受拉力(N)

L—焊缝长度(CM)

δ1—接头中较薄板的厚度(cm)

σ— 接头受拉或受压时焊缝所承受的应力(N/cm2)

σ′s—焊缝受拉或受弯是的许用应力(N/cm2)

六.论述题

45.脆性断裂的危害有那些?

答:由于脆断具有突然发生,来不及发现和预防的特点,一旦发生,后果十分严重,不仅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还会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因此,焊接结构的脆性断裂是一个应该予以十分重视的问题。

46.等离子喷涂的特点及应用?

答:等离子喷涂的特点是等离子火焰温度高,能熔化几乎所有难熔材料,因而使其喷涂对象十分广泛、等离子焰流速度高,粉粒加速效果好,所以涂层结合强度高。其用途很广,是喷涂各种陶瓷材料的最好方法。

47.焊接工艺卡的编制程

答:焊接工艺卡的编制程序应根据产品装配图和零部件加工图以及其技术要求,找出相对应的焊接工艺评定,绘制接头简图;给出焊接工艺卡编号、图号、接头名称、接头编号焊接工艺评定编号和焊工持证项目;根据焊接工艺评定和实际的生产条件及技术要人和生产经验编制焊接顺序;根据焊接工艺评定编制具体的焊接工艺参数;根据产品图样的要求和产品标准确定产品的检验机关、检验方法、检验验比例。

网友:
收集了,谢谢你的资料分享!

网友(2008-12-17):
谢谢,资料对我很有用我最近要考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