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焊接切割清单中的重量与零件切割清单项目中的重量不一致---请教

楼主(2008-10-08):
不知什么原因,工程图中焊接切割清单中的重量与零件切割清单项目中的重量不一致。求助各位SW高手。

楼主:
真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能否讲清楚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量是指焊接零件模型中的切割清单项目属性中的重量。

网友(2010-11-27):
同问!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更加离奇的是,有时候切割清单里的重量和零件重量是一样的,有时候不一样!我的操作绝对都是一样的!

~另外感叹一句,平时来论坛逛,感觉遍地都是高手,一旦遇到真正的问题,没一个能解决问题,咱们中国的工程师都是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只知道在没入门的人面前夸夸其谈,难怪咱们的工业比别人落后一大截!

网友(2011-03-05):
我的都是一样,你可能是设定公式有问题。

网友B(2012-06-15):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模型中调用的结构件材料默认是碳钢的,我把焊接件材料设成sus的了,后来在模型中把材料设为同样的,就解决了,但之后我再把材料改成不一样的,重量显示还是正常的,所以到底什么原因也糊涂了,反正问题是解决了。

网友(2013-09-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都没有人会吗.我百度了一天也没找到结果.有没有高手呀,出来帮忙吧.

网友:
模型中切割清单属性里质量属性的格式为"SW-Mass@@@Cut-List-Item?@???????.SLDPRT"才是单件的质量,我不知道lz是怎么添加的属性。如果是在焊件特征上右键--属性添加的一般是不对的,评估的值不要去管他,那是不对的。一定要在模型中切割清单属性中选择质量才行,LZ 也可以在焊件轮廓文件中添加质量属性为SW-质量。也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
同感。我也有过这样的事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模型中调用的结构件材料默认是碳钢的,我把焊接件材料设成sus的了,后来在 ...

用你的这个方法,解决了

网友(2022-03-03):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密度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