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锯片铣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08):
我看到过圆形的锯片刀具用于切割铝铸件的,后来有看到两个名词: 圆锯片和锯片铣刀.

我的问题是:
1. 圆锯片和锯片铣刀是说的同一个东西吗?
2. 这种刀具切割金属或非金属的工艺参数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
圆锯片是俗称,正规名词是锯片铣刀
关于铣刀切削加工参数可以在工艺手册里查找

网友:
一般来说,还是有一点区分的,凡是可以直接安装到铣床上使用的,俗称为锯片铣刀,这类铣刀其直径一般不会太大,而圆锯片的直径比,只适宜铣刀大,而且一般不能安装到铣床上,只能安装在专用的锯床上使用。
不过两者的加工功能大致相同。

楼主:
在手上有一本<实用机械加工工艺手册>, 上面只有尺寸标准, 没有提到加工工艺参数.
请问这种铣刀可以切割什么材料和硬度的金属啊? 加工工艺参数具体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
一般的锯片铣刀材质为高速工具钢,适宜切割不锈钢和一般碳钢的加工,

楼主:
我见过用锯片铣刀切割铝铸件的, 想问一下切削铝铸件这种软而粘的材料跟切削钢用的锯片铣刀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前角和后角会更大,容屑空间更大。相对齿数会少点。

网友:
建议查询刀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角和后角会更大,容屑空间更大。相对齿数会少点。

请问哪里有这方面的介绍或者手册?

另外, 我在查手册的时候看到"圆盘铣刀", 这种铣刀和锯片铣刀指的是同一种铣刀吗?

网友:
请看附件.这种形状的也叫:三面刃圆盘铣刀

楼主:
哦,那这种铣刀主要用于加工面还是槽还是切断还是什么?
另外,什么是粗齿和细齿啊?

网友:
切断不能用这种铣刀的啦,这是专门加工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