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同轴度误差为什么不准?

楼主(2008-10-08):
我在测量一个孔时,由于孔长探针长度不够,只好分别从两面进行测量,然后查这两圆的同轴度,结果误差很大,如果把一个孔分成两个圆来测,然后再查它的同轴度误差也很大,不知问题在那里请高手指点,好何检测才能得到它的真实数据.谢谢!

网友:
是怎么从两面测量的呢,改变探针方向还是两次装卡测量件呀 ,

网友:
1,探头是不是需要旋转,是不是一次标定。探头能一次测完,最好一次测完。
2,基准有没有建立正确。

楼主:
问题是探针长度不够.只好旋转探针(180度)所测结果不好,后来试验改测一个不太长的孔,没有旋转探针,直接分两次测量圆,然后查这两圆的同轴度,所得结果与实际值相差太多.不知应用什么方法测量,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使用测针延长杆

网友:
延长杆的长度也是有限的!

网友:
每个圆测7点以上定圆心

网友:
楼主的测法有点小问题,同轴度应该是圆和圆柱来算.圆柱为基准,
两个圆来算的话应该有参考平面,应该算是同心度吧.

还有就是楼主要是怀疑自己换测针测量可能会产生误差, 那么,你用0度和90度的测针去打标准球,看看两次的球心坐标值是否相近.如果差太多,那么就重新校准测头.

3楼说的好,测头最好用一次标定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初学三坐标的人经常碰到的问题.也是搞三坐标测量的人需要根据实际来解决的一个难题,你的问题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1、你的测头标定是否准确;2、你测量时的坐标系是否对?是手动测量建立的坐标系还是自动测量后建立的坐标系?计算同轴度时的坐标系如何?因为计算圆对圆的同轴度是根据两个圆的矢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和你测量圆时的坐标系工作平面有很大关系,你建坐标时是使用平面来定工作平面还是以圆柱来定工作平面?由于设备原因,加工时孔不可能完全垂直与平面,所以我建议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首先要了解,哪个孔是刀具一次完成加工(樘或车)的,在这个孔的最远的两端测量两个圆,再以这两个圆构造一条公共轴线,以这条直线为基准来计算另外的圆对它的同轴度,这样就不会产生很大的误差,你试一下,有问题再和我联系。注意重点:测量圆时的坐标系很重要一定要准。

网友(2008-12-28):
测量方法问题!!!

网友(2009-10-05):
建立的坐标系不合理,测量方法不正确,应当多测几个层次的圆,建立公共轴线,再测量圆柱,用测的柱分别和公共轴线进行比较,结果大的那个是同轴度误差。

网友:
测量方式是有问题!可以用校正球做测试!

网友:
座标系建立后分别检测为圆柱,两圆柱轴线间的距离应该是同轴度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事实上就是用的你说的方法测量的.只不过我感到我们平时查同轴度时,有时用V型块对两个不一样大的圆进行检查时的原理,来用三坐标测量.数据应该差不多的.但它显示的误差就是大.对这个现象不太理解.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那台测量机在评定同轴度时和我们的思路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1)增加截面数,同时增加每一个截面的点数。资料
证明,当一个截面的点数超过80个以上时,点数的影响
才可以忽略,当然,在实际的测量工作中不可能去采如此
之多的点(虽然能够做到),但增加截面数和点数,将无限
逼近被测元素的实际形状,无疑减小了测量的误差。

(2)建立公共轴线,以此作为基准,测量两元素对其
的同轴度误差,取其中最大值作为最后结果。当然,这样,
误差会减小,毕竟基准长了,而且是两者的结合,综合考
虑了两个轴线的空间位置,减小了误差值。
实际上是圆柱各自的轴线到公共基准的最大距离的
两倍为同轴度误差。但这种情况要根据实际要求,看如此
替代可不可行,能否满足装配要求。

(3)分别在两个圆柱上测量多个截面,连成一条直
线,评价直线度,直线度的两倍作为同轴度误差。

(4)将两个圆柱作为一个圆柱(如果直径要求一样)
来测量,评价其柱度及直径大小。因为柱度综合反映了轴
线、素线直线度和截面圆度的情况,如果柱度小于同轴度
公差的一半,尺寸满足要求,则认为同轴度误差合格。

网友(2009-12-15):
回复 网友A:
哈哈,凡请问检测同轴度应该是两轴线之间的关系,若轴线与原点的关系不知道是同轴度还是同心度???,谢谢

网友(2010-10-20):
三坐标测同心度的原理是在被测要素上的同一个截面取样点,自动算出样点圆的圆心,再与基准的轴线相比。
所以三坐标测同心度与被测要素表面的粗糙度有关,粗糙度小,测出的值更准。

网友(2014-01-29):
确认基准非常重要!

网友:
测两个圆应该就可以分析同轴度,我软件上翻译的应该是圆柱度,完全没问题,很准确,我就是这么测的

网友(2016-08-17):
楼主所说的是针头不够长 只能把工件竖着放 然后分别从各个面上测量对应的孔 测量完后应该把另一个面上的孔投影到另一个面上。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