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惯了AUTOcad用这个SOLIDWORKS还真不顺手啊

楼主(2008-10-08):
刚刚开始学 solidworks不想cad那样有命令行,要用鼠标点 各位有什么提高绘图快速的方法吗
还有SK里缩放视图大小时转轴方向正好和CAD相反 很不习惯 可以更改他的变量吗?

网友:
我只是SW做三维,然后转到CAD里画二维,感觉挺好的

网友:
缩放视图大小时转轴方向正好和CAD相反 很不习惯----深有同感

网友:
适应不需要很久的。
可以自定义快捷键,也狠方便的。

网友:
缩放在系统设置那里可以改成CAD一样,我以前是用inteCAD的。
其实sw的工程图不是不好,是图大一点尺寸标多了电脑就动不了了。
sw做好三维后修改三维图,二维图自动修改,如果你用sw做三维转csd做二维,cad的图是不会自动修改的。
想办法解决sw图标大量尺寸后缩放自如的问题就好了。我还没解决,希望有高手指教。

网友(2008-11-23):
我也是SW做三维,再到CAD中做二维工程图的,感觉挺麻烦的,SW的工程图看上去不舒服

网友:
有些东西就是互相配合用,目前来看,几乎所有的三维软件的工程平面图功能都难以赶上AUTOCAD,这是一时难以解决的,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2008-12-27):
将常用的命令自定义成快捷键就可以楼主的问题了,比如正视、智能标注之类的,至于缩放方向可以在选项里面改成跟CAD一致的
其实sw2009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鼠标左键的提示操作通常都是常用的,而且菜单就出现在你上一次点击的旁边,非常方便

5楼兄弟提到的大量标注后移动困难的问题,很遗憾本人也正在为这苦恼,通常的办法是把草图分开几次做,减少尺寸标注,目前正在向老板申请更高配置的电脑(配专业显卡),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2009-03-27):
其实设计工作就是这样的,重复而枯燥,我的经验是对某些零件该用AUTOCAD时绝不用SW

网友:
还没用过SW,但感觉页面比较简洁,命令少.

网友:
这是个设计理念的转变。用CAD时,我们的思路会在构思、和怎么画之间来回漂移,有时甚至会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怎么画”上。而当我们熟悉了SW以后,就会有“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自信感。

网友(2011-06-22):
慢慢习惯吧,习惯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