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只齿轮,中间有通孔,想测量齿跳---请教

楼主(2008-10-08):
我有一只齿轮,中间有通孔,想测量齿跳应该怎么办? 急

网友:
用齿轮跳动仪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单件的话就自己用个量棒检一下,批量的话就做个齿轮跳动的专用检具.

网友(2008-11-23):
用锥度芯轴涨孔在齿轮跳动检查仪上,用百分表来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发个图看起来比价直观

网友(2009-06-06):
孔大一点的话也可以采用挂架和滚棒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