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阀门连接方式

楼主(2008-10-08):
搞阀门知不知道GAS F是什么连接方式。

网友:
应该是法兰连接

楼主:
那么gas啥意思,这是一家意大利球阀厂家的问题。

网友:
请版主内容提供多一点,其他人提供给您的信息才可能会准确。
我开阀门规格的时候会写很全面的内容,比如开小规格的升降式弹簧止回阀:Ball check type with threaded bronze body, spring loaded glass filled TFE ball ,300#,牙口,NPT。如果只提取其中的一两个词,看起来很麻烦,解释不透。

楼主:
图纸只能看到这么多信息,gas connections或GAS F/F

网友:
gas connections或GAS F/F
估计是指流体,其实看看图纸上阀体的接口就该知道。可以参考的东西太少了。

网友:
同意leecc的看法。
Gas字面的意思就是气体,F一般指:FLANGE,就是法兰,但也可能指流体:FLUID。另外你要看你的阀是多大的?一般50mm以上球阀常用就是法兰联接,可以用经验推理一下。仅为愚见,供参考。

网友:
我只知道F就是法兰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