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堆焊焊条是怎么分类的?H13钢用JT-D397焊条焊接可以吗?是否会开裂?

楼主(2008-10-08):
耐磨堆焊焊条是怎么分类的?H13钢用JT-D397焊条焊接可以吗?是否会开裂?

朋友们给点高见吧,谢谢!

网友:
H13为热模具钢,相当于4Cr5MoSiV1(化学成分:C:O.32-0.42,Si 0.80-1.20  MN:<0.40  Cr:4.50-5.50 Mo1.00-1.50  V:0.80-1.10  S P:<0.030 Ac1:850  Ac3:910 Ar1:700 Ar3:820  Ms:335)
JT-D397焊条其牌号为EDRCrMnMo-15,可以用它来做堆焊 ,其堆焊层的硬度HRC大于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