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G76问题?

楼主(2008-10-08):
各位高手:

    本人用斯沃仿真G76指令,发现每次均不成功。
    编程的例子和尺寸都是从说明书上找来的,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是那里错了

T0101;
G00X100Z200;
M03S300;
G00X80Z130;
G76Q100P011060R200;  精车循环一次 ,精车余量为0.2mm
G76X60.64Z25P3680Q1800F6.0;总切削深度为3.68mm  第一次切削为1.8mm
G00X100Z200;
M5S0;
M30;

出现的问题是:每次只循环切削1次
我看说明书上,应该切削多次才对。
但是把精车循环次数改成多次以后又能实现多次循环切削。

实在没搞懂是怎么回事?请求帮助

网友:
呵呵
那个R200改成R0.1就行了

网友:
广州数控G76加工螺纹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呢??如果是GSK980TA

网友:
R不是最小编程单位    R200应该改为R0.2    改精车次数只是单纯的精车次数增加  粗车还是一刀

网友:
明白了

明白了,又学到一招,呵呵

网友:
....................

好象不对吧:
 G76P40060 R0.03
  G76X60.64Z-25.0P3800Q1800F6.0
:精车余量。
4:是精车循环4次。

网友:
是呀,有的数控系统也有这种毛病,是机床不支持!

是呀,有的数控系统也有这种毛病,是机床不支持!

网友(2011-10-07):
我的连动动都不动,总是说G76的P值有问题。

网友:
你把这个程序输入到机床试试看,现在很多仿真软件与实际机床有一些区别。

网友(2012-02-12):
G76 PO2O060 Q150 R0.05 G76X105 Z-98. P3897 Q400 R-.3 F6  我的是广数系统的也是一刀到位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