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些车刀刀杆,机夹刀体的加工工艺---求助

楼主(2008-10-08):
厂里想自己做一些车刀刀杆(机夹式)的,然后买刀片,因为进口的刀杆太贵了。不知哪位大哥知道一般该用什么材料啊,热处理要求是怎样的,最好是有较通用的加工工艺。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在合乎要求的情况下,自己做的比外面买的会贵很多,你有这个特殊癖好吗?

引用 楼主:
厂里想自己做一些车刀刀杆(机夹式)的,然后买刀片,因为进口的刀杆太贵了。不知哪位大哥知道一般该用什么材料啊,热处理要求是怎样的,最好是有较通用的加工工艺。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肯定地说,你自己做的很难有专业厂家做的好;而且,就象追风说的那样,你这样小批量的生产,成本不会低的。

网友:
版主兄弟,想要一本肯纳的新产品样本,怎么能弄到呀?

楼主:
找肯纳的销售商来听他吹半天再向他要一本就行啦

网友:
可以选用台湾的刀杆100-200元左右,台湾亚肯。

网友:
对啊,我觉得还是外面搞好阿

网友:
国产  刀杆  早都  普及了,  没有特殊要求绝对够用了呀。 只要几十块,
自己做,有这必要。

网友A:
刀杆材料是40CrMo6
真空淬伙
一台数控车,卧失五面加工机,四轴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杆材料是40CrMo6
真空淬伙
一台数控车,卧失五面加工机,四轴磨

淬火到什么硬度呀?
有人会蹦起来的!因为有人问说刀杆没硬度!呵呵呵

网友(2008-12-20):
用45号圆钢做的不错

网友:
45#钢调质就好了,外面线切割槽,我们经常自制刀杆,但只是为了打样用,量产时一般用株洲钻石的

网友:
自己做大概40块就够了,热处理后主要是铣加工,不过技术不过关的就别玩了

网友:
45#料做的就能用吧,你们说的淬火还有真空淬火感觉没多大必要。如果只生产一批就不如直接买了,长期生产可以考虑知道做!

网友(2018-01-16):
45可以吗

网友(2018-10-05):
自己做不划算,术业有专攻。

网友(2019-08-29):
国产刀杆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