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侧隙与哪些参数有关?

楼主(2008-10-08):
齿轮啮合侧隙与哪些参数有关?谢谢!

网友:
齿轮的啮合侧隙仅仅和齿轮的制造精度有关,当然还要看材料,工作制式等等;齿轮传动本身并不需要侧西,但是因为齿轮传动是发热,制造的误差,传动的不平稳等原因,必须要侧西防止卡死!!

网友:
侧隙取决于以下因素:
1。齿厚s(齿槽宽E)
2。中心距A
3。齿形误差Fa
4。齿向误差Fb
5。齿距误差Fk
.......
几乎所有的参数最后都会对侧隙有影响,
一般只考虑1和2,1是决定因素,2的公差范围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