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设计个离心机构,如何选择电机?

楼主(2008-10-09):
请教如何选择电机:
需要设计个离心机构,需要上振动台做振动与冲击试验,最高转速50rpm,扭矩大概100N.M,如何选择驱动直流扭矩电机?

谢谢!

网友:
经计算需采用0.75KW(即1马力)的4极电机,配合1:30的减速机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们需要采用的是直流扭矩电机,就是为了减掉减速那个结构.

网友:
m=9550*p/n
然后是不是就能得到功率P了。。根据手册便可以选择电机了。
实际和理论存在误差,最好功率校核一下。

网友:
1KW串激直流电机直接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