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的锥度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08-10-09):
各位朋友,我是半路学会的CAD,由于工需要才使用上的,现在也基本能够独立操作了,但也只是对软件本身.经常出现因锥度问题不明而画出的图比例不协调,请问NPT60度直径23.5(0,+0.10)怎么解释,怎么计算?+ d# u9 R' Z# G3 q
谢谢!

网友:
NPT应是美国的一种密封螺纹标准,牙形角是60°的(还有55°),螺柱的锥度是1:16,23.5和上下偏差应是在基面上的螺纹大径尺寸和允差,还有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每寸牙数,估计应该是14牙/英寸。具体要查一下NPT的标准,手头没有资料,上面是凭记忆的,仅供你参考。

网友(2009-11-03):
没错!就是这样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