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棘手了两年多的问题, 如何断续轧制T10薄钢带?

楼主(2008-10-09):
一个棘手了两年多的问题, 想请行家们出出主意: 如何断续轧制T10薄钢带?
       想要将宽28, 厚度为0.3的T10薄钢带进行断续轧制, 即约每隔30, 两边同时轧压,  压一段厚度至0.16, 宽度为10的压延段, 入口和出口的园角约为R0.5~R1.5, 关键在于经过这样压延后, 出口和入口处金属纤维被损伤, 很容易折断, 尤其是出口段.

       不知哪位高手能够出手相助, 来解决这一难题?

       请大家出出主意吧!!!  先谢谢啦!!!

网友:
帮顶下

看懂了你所说的零件,不过最好能传张零件图上来,
先说下你目前是如何加工的,遇到了什么困难,出现了什么问题

加热冲压

楼主:
请看加工示意图

不能加热轧,只能冷轧,目前的轧制线速度较快,大约为15米/ 秒, 但为保证生产效率,基本不允许改慢.

楼主:
不知如何发图了

不知如何发图了,请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如何发图了,请指导一下!!!

网友:
1. 钢带热处理状态?
2. 冲头圆角(R1.5)表面质量?
3. T10? 换冷轧料?

楼主:
谢谢各位的呼应!!!

1. 钢带热处理状态?
     钢带是直接购买的,我测过了: HRc25

2. 冲头圆角(R1.5)表面质量?
     冲头是硬质合金,圆角大小不重要,是用油石手工修磨的,只是修磨的要求应该非常高,只有修磨到最合理的状态时,才可能轧制出合格的产品.  德国有这种设备,但都是严格保密的,所以没有看见过.

3. T10? 换冷轧料?
     不能更换材料,因为轧制后,要淬火. 也不允许加工前退火或进行其它处理,也不允许采用其它方式加工.
     已经专门为这道加工制作了专门的轧机, 因为关键加工技术没解决,所以这个产品就一直无法投产.

     我手里有许多类似的加工难题,往往可以成批大量生产的东西,就是因为一个棘手的难题没解决,就一直卡住了.

网友:
那就在圆角上想办法:
1.圆角选大不选小,
2.圆角手工修磨质量难以保证,
3.冲头做表面强化处理,增加耐磨性,
4.加冲头油润滑,减少摩擦力.

仅供参考!

网友:
我感觉你的模具形状设计有问题

结构图位置是你零件图纸的形状,从模具某点的运动轨迹来看是有问题的

网友:
出口和入口处金属纤维被损伤, 很容易折断, 尤其是出口段.

从轧制的运动方向和受力分析来看
开始进入轧制时,运动方向和轧制X分力同方向(类似铣床的顺铣),对材料的轧制力小、时间短
开始切出轧制时,运动方向和轧制X分力反方向(类似铣床的逆铣),对材料的轧制力大、时间长
引起进出时受力不一样,所以出口段比入口处容易折断
修改R角,R角尽量大,R角粗糙度尽量小(光洁度要高),加强润滑(增加润滑装置,如模具表面自动抹黄油),模具形状表面重新校对设计

楼主:
非常感谢老麦和三脚猫两位大侠的指导!!!

非常感谢老麦和三脚猫两位大侠的指导!!!
现在折断的问题不严重了,但是在手工修磨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请看附图:
一个缺陷是上下两边的压痕不对称;
另一个缺陷是中间很明显的鼓起,
这些缺陷都是不允许的.
我不知道该修磨哪些部位才能改善,因为不能随便瞎试, 如果错误的修磨过了头,再要改过来就困难了,所以只好再多多麻烦专家们指导了.
 :) :) :) :) :) :) :) :) :) :)      :handshake :handshake

楼主:
轧制缺陷示意图

轧制缺陷示意图

网友:
1模具形状表面应是圆弧形的!!
2上下模进入工作区不同步??

楼主:
还在摸索中:

1模具形状表面应是圆弧形的!!
  对!  正在摸索中.....,

2上下模进入工作区不同步??
  已经尽可能调到同步,但可能金属流动的方向还是不规则,所以会造成中间拱起,只是不知如何控制.

网友:
已经尽可能调到同步???
要做到完全同步!!,结构上完全做得到的

中间拱起,只是不知如何控制???
间隙要均匀!!!

网友:
卷钢带长期卷曲,造成两面的受力差别因素考虑了吗.你们可以在卷钢的平整工艺上下点工夫,可以单在外卷面那一面加一道碾辊施加一定压力达到反曲平整,尽量使带材的没有应力的情况下轧制.

楼主:
感谢三脚猫和王树大两位继续指导

因为手头的项目很多,所以还在断断续续的抽空研究之中,原来由其他工程师设计制造的轧机和工艺基本已定型,现在要在设定的框架之中尽量寻找解决之道,真的很艰难.

网友:
好深奥啊,你们都在改工程师的东西了啊 ,我好羡慕你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