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美国MIL-C-5541 CLASS 1A

楼主(2008-10-09):
美国客户提供的铝合金产品图纸中做如下表面处理:CHEMICAL FILM IAW MIL-C-5541 CLASS 1A.DIMENSION APPLY BEFORE APPLICATION.
我要查到MIL-C-5541标准,但看不懂其具体是指什么处理,请高手赐教!

网友:
美国MIL-C-5541 E 分为 class 1A and class 3, 颜色从无色到黄色,当然也有彩色的, 药水系列大多为铬系,也有磷酸系的, 要求有耐腐蚀要求和增加涂层吸附性要求, 您的要求应该是铬系
黄色皮膜

网友(2009-06-26):
所标尺寸为处理前的

美国MIL-C-5541标准 (Chemical conversion coating on Aluminium and their alloy)。

MIL-C-81706标准(Chemical conversion material for coating Aluminium & Aluminium alloy) etc. Chem-film (Alodine.)

ASTM B-449 也有部份関係。
1)化学导电氧化与alodyne是相同的处理办法。alodyne也有其导电性能。

Chemical Films(化成皮膜)

Coatings for aluminum. Color can vary from colorless to golden - iridescent - brown. Materials should conform to Mil - C - 81706. Coatings shall be continuous free from powdery areas, breaks, scratches, etc.

MIL-C-5541E No dimensional change 。Normally yellow. Specify CLEAR if needed.

Class 1 A
Class 1A is used as a corrosion preventative film (unpainted) or to improve adhesion of paint finish systems.For maximum protection against corrosion for surfaces to be painted or left unpainted.

Class 3
Class 3 is used as a corrosion preventive film 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where low resistance contacts are required.(MAX CONDUCTIVITY)。

网友(2009-10-10):
楼上的,请问你们公司可以做chen-film吗,我需要帮助!

网友(2012-02-21):
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表面预处理替代方法,更环保,用于波音等飞机上,现在想在工业上推广,不知道用在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