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粘箱机,粘箱机的结构是上折式好,还是下折式好

楼主(2008-10-09):
谢谢!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粘箱机? 是开箱机还是封箱机?
上折式?下折式?说具体点

楼主:
国外使用下折式,国内用上折式。说白了就是把模切好的纸箱板给折起来。

网友(2008-12-16):
没弄明白,看最后答案,跟贴学习下

网友(2023-08-20):
回复有点晚了,上折还是下折,1是在联动线里面跟前面的印刷机废结构有关,上印刷的下折,下印刷的上折,2如果单机,就跟纸板的尺寸有关,大尺寸只能上折,印刷面在下方,这样操作方便。如果大尺寸下折,机器尺寸很高,不便于操作和物流的搭配。综合自己工厂的印刷机的类型和纸板的尺寸等情况再看糊箱机选用什么样的。

网友(2023-09-26):
我们就是做这个机器的,有没有牛逼的来学习学习

网友(2024-10-25):
我觉得取决你的预算,预算小选上折,预算大选下折。上折的慢点大概200片/分钟以下,下折的速度还快大概400片/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