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轮车运动仿真

楼主(2008-10-09):
独轮车运动仿真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做试一下
附独轮车3d文件

网友:
如果是效果的话,我的思路是一个移动副,四个旋转副;或者用移动副、旋转副、齿轮副也可以。
如果是实际的动力学分析,就很麻烦了,控制都是个问题

网友:
已经有两年不怎么做这些了,翻出了一个以前在别的论坛做的

网友:
很久没玩运动仿真了

网友A:
对于运动仿真
我还不是很懂
还在慢慢学习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运动仿真
我还不是很懂
还在慢慢学习呢 !!!

我做过一些,有问题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星期一上班就来了次恶补
正好也碰到要做发动机凸轮轴的型线
所以在做运动仿真
简单些的还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