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的液压硬管选用标准——请教

楼主(2008-10-09):
我是一名做公路养护机械液压装配的职员,最经领导让对设备上液压系统上接头统一化(原来用的是焊接是管接头,现在改为24°锥带“0”型圈的。)软管接头的几乎选好了。可选择硬管与软管过渡接头时候,发现我们以前用的硬管直径很不规则和接头产品上的配不上(24°锥的卡套接头)。请教论坛各位前辈和各位同行工程机械的液压硬管选用标准。
渴望能在大家的讨论中,
贵公司都是用的啥标准硬管和配用接头形式?DIN2391\ANSI\还是ISO。
硬管又是哪个地区产的好呢(经济性)?天津、河北、上海的

楼主:
我是一名做公路养护机械液压装配的职员,最经领导让对设备上液压系统上接头统一化(原来用的是焊接是管接头,现在改为24°锥带“0”型圈的。)软管接头的几乎选好了。可选择硬管与软管过渡接头时候,发现我们以前用的硬管直径很不规则和接头产品上的配不上(24°锥的卡套接头)。请教论坛各位前辈和各位同行工程机械的液压硬管选用标准。
渴望能在大家的讨论中学到知识,
贵公司都是用的啥标准硬管和配用接头形式?DIN2391\ANSI\还是ISO。
硬管又是哪个地区产的好呢(经济性)?天津、河北、上海的

楼主:
是不应该发的液压与气动的板块呢

网友:
你选用的硬管应该采用卡套式的管接头吧!这些硬管要选用高精度的冷拔无缝钢管,国产的我不知道哪家的,派克的硬管应该挺好的!

网友:
谢谢,我们用的也是高精度冷拔无缝管。

网友(2009-04-25):
是高精度冷拔无缝管GB/T3639-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