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曲面怎么展

楼主(2008-10-09):
请各位高手讨论一下这样的曲面怎么展
说明:用不规则的曲线去裁减一个曲面,要求它的展开图怎么求?

网友: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曲面铺平么????
我觉得只要把做曲面的时候弯曲的线拉直
拐角不变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想做一块这样的玻璃或者是其他零件,我首先要下料,然后再按照相应的曲线弯曲,下料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下料展开图,这个展开图确实是把相应的曲线拉伸就可以了,但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拉伸,拉伸过程中主视图上的曲线的曲率以及形状肯定会有变化,这个变化不好确定
前段时间我一直用ug中工具下拉选项中(工具----组----构造平面展开图)的这个命令来处理,但处理完之后进行面积分析的时候,两者的面积始终或多或少的会有些差别,在做粗略的展开时候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需要做精确的展开我想肯定不行.这个命令是我自己找得,在相关的书上没有看到介绍,也不知对不对,还请版主给小弟一点指点,不尽感激!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种办法,展开后都会比原型大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复杂啦
真要那么精确的话确实不好办的
我也没试过
难道还真的用数学的微积分来算面积么?
那就真的头疼了

网友:
这是不可展曲面,我瞧是做不出展开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补充下
应该是要做的下料那么准确的展开图不怎么做的出来!

网友(2009-04-26):
UG钣金这方面功能很强大,你不仿在钣金模块下画,UG出境PART再导入2D工程图里有些会自动展开,具体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看这个东西你最好用一个模拟软件模拟下。
比如dyna form有坯料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