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定位怎样加工最合理---请教

楼主(2008-10-09):
销孔定位怎样加工最合理

网友:
上图啊,这样很难说的清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要有针对性才要下定论,不然都是笼统的说法!

网友A:
关键要注意限制自由度!

网友:
先打孔,再配销子,想配多大间隙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要注意限制自由度!

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配钻即可

网友:
是不是配钻用的较多?????????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把一个孔打好,另外一个孔装配作,这样比较合适,另外两个销孔位置基本是斜角的.

网友:
先做螺栓孔,用螺栓固定后,钳工或者镗床一次将销孔做成。

网友(2011-09-15):
楼上都是扯淡  都没看加工公差  孔公差

网友:
可以考虑用圆锥销子,或者配作的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