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钢管内壁附着一层POM?

楼主(2008-10-09):
向各位DX请教一个问题:需要在钢管内壁附着一层POM做耐磨层;钢管长径比大约1:1,内径60---100都有,用什么工艺制作生成?用增强酚醛胶木也行,耐磨层约1-2mm厚即可.望各位DX不辞吝教.

楼主:
都是路过的?我是做机械设计的,塑料知识缺乏,真心请教!------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我的问题.查了一些资料,POM都是挤出注塑,我的想法是POM可不可以烧结成型?------自己又顶一下!

楼主:
等待有识之士来指点......期盼中!自己又再顶一下.

网友(2010-04-12):
开个模具,直接注塑在钢管里面去

网友(2010-06-25):
用钢管衬塑机,可以6米整根钢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