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变形,怎么消除——请教

楼主(2008-10-09):
想用直径110mm的304不锈钢棒材加工直径为100mm,厚度1mm的圆片,尝试了车削加工和线切割,得到的圆片都变形了(也就是瓢了),是材料本身的应力不均匀导致的?还是加工方法不当造成的?如何避免或消除?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改用1mm  304钢板,激光切割,既不变形费用又低。

楼主:
楼上的大大说得没错,但如果能直接用板材,也就不用这么费劲了!
后面的工作是焊接,已经做了大量的试验,到目前为止板材都不行,所以没有办法只能用棒材来搞。

网友:
加工变形大是不锈钢的特性,但我不明白,您这样加工,划算吗?为何不用管料做呢,管料经过固熔处理,变形相对较少。

楼主:

想用直径110mm的304不锈钢棒材加工直径为100mm,厚度1mm的圆片,尝试了车削加工和线切割,得到的圆片都变形了(也就是瓢了),是材料本身的应力不均匀导致的?还是加工方法不当造成的?采用热处理是否能够避免或消除?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变形了,能否后期再校平一下。

网友:
应该是热应力变形吧!
非得用这个直径110的不锈钢棒来做的话,就切下后校平吧!呵呵!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管料不能用,因为我实际需要的就是板材,但是板材在焊接试验中都出现了问题,而棒材证明是可以的,所以不得以才选了将棒材加工成板材来用的笨方法。

楼主:
如何校平?
热处理还是冷加工?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模具冲压,切割很难保证不变形,热处理也不好调整。

楼主:
在车削加工的过程中还发现有“挖心”现象,师傅说车床都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用模具冲压怎么搞,请楼上给说说

网友:
楼主您好!
我理解错题意了,可否发个图上来讨论讨论.
我们也是不锈钢加工厂家.

楼主:
ok!等一下,这台机器没有画图软件,我用画笔试试!

楼主:
加工完成后,压平,用420度处理了两个小时,基本没有效果!

网友:
图纸看过啦,建议如10#所提的方案:用板材,开模冲压.

楼主:
请版主给详细说一下,如何开模冲压?
另外,板材不能用呀!

网友:
为什么板材不能用!象这样的薄片零件,应该有板材才是的啊!
冲压一般有上下模.

楼主:
板材不能用,我以前的工艺过程是这样的:板材刻蚀----->表面研磨-------->激光加工--------->焊接,结果在焊接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后来做了好多试验发现只要采用板材(用的都是18-8奥氏体不锈钢)多存在类似的问题,而用棒材就ok(到现在原因也没有搞清楚,怀疑板材的轧制过程),所以就只能用棒材来干板材的活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焊接,板材与圆钢的材质不都是304的吗,还是在做一下试验为好

楼主:
楼上说得就是我们最初认为的,但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试验已经做了两个多月了,参与试验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一行的前辈人物了,但也都觉得难以理解

网友:
怎样焊接,与什么工件相焊.
如果这样,我看只有浪费多一点材料,棒料切割的时候,余量留多点,避免此工序变形.

网友:
可以冲压的啊,用1mm的板冲啊

楼主:
扩散焊接
板材的厚度必须是1mm,这是受刻蚀和激光加工的约束
车削是这样的:先用切刀从棒料上切下4mm厚的片,外圆110mm,用胎具夹紧后将100mm内部分逐渐车薄至1mm,进刀量逐渐减小,增大润滑也量,最后用另一付胎具顶紧去边,拿下来工件就是瓢的

网友:
尝试过磨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管料不能用,因为我实际需要的就是板材,但是板材在焊接试验中都出现了问题,而棒材证明是可以的,所以不得以才选了将棒材加工成板材来用的笨方法。

如果量大,最经济的方法还是冲压,但冲压也是用板材,也就是说也不能用棒料,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板材跟棒料在焊接中有区别么?不太了解,是不是板材和棒料就不是一种材料啊?
如果再不行,不考虑成本的话就上磨床,嘿嘿

楼主:
磨,最初在表面处理的时候就考虑过了,但由于厚度太小,又不吸,所以要磨的话很麻烦,而且也不能保证磨好之后不变形
俗话说“磨工怕磨板”

网友:
1 mm的薄板通常都是冷轧工艺,棒料则有热轧或锻打工艺,也有冷拉的.工艺不同,成品的物理性能必然有区别,所以楼主碰到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
我们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通常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最终定下工艺.

楼主:
老马版主说得是,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另外,冷轧薄板在开始的时候也要先进行热轧的,怀疑就是这个过程出的问题

如果将车削下来变形的圆片去做类似滚压这样的处理,能不能搞平了

网友:
引用:如果将车削下来变形的圆片去做类似滚压这样的处理,能不能搞平了

估计很难!
曾经有一位(白铁)的钣金老师傅,来为我们处理一件也是薄板的不锈钢变形问题,开始他信誓旦旦,说一定行,结果弄大半天他自己跑了.那工件给弄得惨不忍睹.
不锈钢的变形修复可以说基本不可以.

楼主:
如果机械冷加工的办法不能修复,采用热处理行不行?
在机械加工前和加工后都进行热处理

网友:
热处理方面我比较欠缺,

楼主:
我将问题发到热处理那边问问!
谢谢楼上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

楼主:
求助--不锈钢薄片机加工变形,可否用热处理矫正.

将直径110mm的304不锈钢棒材加工直径为100mm,厚度1mm的圆片,尝试了车削加工和线切割,得到的圆片都变形了(瓢),能否用热处理的方法避免或消除?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双端面磨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