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加工中心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09):
零件加工时,编写的程序没有错,之前同样的产品也做了好几十个了。但突然出现X轴方向偏差30毫米。(注:类似运行程序G0X400,Y150到下段程序G0X400,Y350时,根据程序X轴应该不移动的,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X方向实际移动了30毫米,造成一个大工件报废。而显示屏幕上X坐标仍为400)。后来又空运行程序好多次,没出现类似情况,请问这个偶尔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30mm?
太严重了吧?
如果确认没有人为原因,机械方面,检查下传动环节是不是出了问题,联轴结等。或者电器意外干扰。
另外,如果是全闭环的,看看两个测量系统的位置是不是差了很多,或者把两个差值设定小些。

用的是什么数控系统?

网友:
xi系统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设备上的问题,应尽快找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备上的问题,应尽快找厂商

机床厂家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只出现一次,所以现在原因还找不到,试着继续生产,看接下来的情况。我在这里提问主要还是想了解大家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B:
X轴方向偏差

X轴有无光栅尺?

网友:
呵呵,我唯一确定的是电压波动的问题,
一般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它的典型表现.其他的机械故障不是这样的现象
只要是已经生产过的产品程序
机床和其他什么程序都不会有问题的,不要考虑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后来检查发现是手轮的一个功能被人打开了,一个上万的铸件被我给爆了,后来吧参数修改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类似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X轴有无光栅尺?

如果有,我也认为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个问题,应该每件都是这样,并且发生后机床应该报警

网友:
偶然的故障,估计会是干扰吧

网友:
可我还是认为是人为的因数多一点,可能加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认为停顿过,动过手轮后再加工的。

网友:
FANUC 0I系统有的会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很偶然的.没有规律,如果一直有的话,请检查<手动绝对>开关是否打开或<机械锁住>按钮有没有不小心碰到

网友:
估计是失误原因

网友:

电压波动  我认同这个观点

网友:
一般这种现象多出现在:零点偏置里有角度偏置,,
就会产生这种现象,还有就是你镜像加工也可能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
你运行程序的时候零点偏置都设定好了 ,程序你也用过了,就是你误操作
也不容易产生这种现象,程序是按照你设定值去运行的,

网友:
我看是工装动了

网友:
30mm?
太严重了吧?

网友(2008-11-08):
绝对不是机床的事

网友(2010-07-14):
应该是控制程序除了问题,找厂家解决比较好、

网友(2010-12-15):
要是程序没什么问题,工装也没什么问题,操作没什么问题,那就是机床本身问题了!建议找厂家维修人员过来检查一下!要不再废件的话影响可就不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