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如何搭配才能达到耐磨?

楼主(2008-10-09):
柱塞在以黄油为介质的内腔中运动,要求耐磨,应选用什么材料为好?谢谢

网友:
常用材料20CrMnTi渗碳淬火加表面磷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色金属。或是塑料的呢?有吗?

网友:
镀一层锰试试

网友:
尼龙应该也可以

网友(2009-08-12):
PEEK \PTFE两种都可以,用金属做涂层也可以达到,简单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
晕,你说的好像是电动润滑泵,里面的柱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