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器厂的标准配置---请教

楼主(2008-10-09):
斑竹,我想了解一下,如果做床,椅子\桌子等一些简单家具,需要配置什么机械,(小型),对场地有什么要求?设备投资大概有多少?因为外行,所以窜到老兄板块,问下行情,谢谢

网友:
全部做实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一般就是床和桌子,板凳这些

网友(2009-03-02):
我也想知道,能说详细一下吗

网友:
如果是做实木类的桌椅床,要有平刨,压刨,手推锯,小带锯,立轴铣(最好双轴,因为椅子有弯曲的工件,这台设备是关键设备,对于小投入的厂来说),镂铣机。等等。若以前没经验的话,油漆工艺是个难点,设备投资有十万来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24):
回复 网友B:
应该还要有锯齿磨齿的砂轮机,木工车床。

网友:
要用到合金锯片和磨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