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正机床水平

楼主(2008-10-09):
请问机床精度丢失后,如何快速校正水平?具体操作的先后顺序如何?
是大型卧式加工中心,机器大小占地30~50平方米,这样的机床如何快速调水平(主要调整3轴精度)

网友:
小型机床?

楼主:
大型的吧,占地30~40平方

网友A:
这么大的设备,估计不太容易迅速校正水平。
不要说校正,就是测量一遍 也要不少时间。

我们以从下向上的顺序。
先找正趴在地上的部分。最好是用水平尺和桥板直接测量导轨,这样精度最高。如果做不到,就通过移动工作台的方式测量导轨。一般至少需要2个水平尺,同时记录和调整 X,Z两个方向的水平,直线,扭曲等。

这个调整好,在调整垂直导轨本身的精度和相对于水平导轨的精度。
以上测量完毕,再测量其他方面。
记住,测量时,把,不需要运动的部件,要全部回位并尽可能锁死。

。。。
说起来太多了。你可以参照普通镗床之类的设备,检验相关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设备,估计不太容易迅速校正水平。
不要说校正,就是测量一遍 也要不少时间。

我们以从下向上的顺序。
先找正趴在地上的部分。最好是用水平尺和桥板直接测量导轨,这样精度最高。如果做不到,就通过移动 ...

是机床维修的过程校水平。为了少卸板金件,水平仪我们只能在工作台上打,另外是采用大理石方板和千分表校左右,前后,垂直方向的,请问这个校正过程正确的操作步骤应该则么样的?另外问下,对于M30这样的地脚螺栓来说,机床导轨是否能比作面团(我指螺栓在任何位置顶起或压紧都能使导轨局部变化吗?也就是说地脚螺栓的力能把原先的平直的导轨搞成弯曲状吗?)

网友A:
对于调整床身本身来说,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水平仪。
床身需要调整的,无非是直线度,扭曲等项目。比如扭曲,用千分表好像不容易校准。
这种基本检测调整方法,如果你没做过,虽然原理简单,一两句话也讲不清,建议你查一下手册。

搞机床的人都这么说,就是机床都像面条一样。所以,每次顶起和压紧都是微量的。需要使用水平尺和百分表检测变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调整床身本身来说,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水平仪。
床身需要调整的,无非是直线度,扭曲等项目。比如扭曲,用千分表好像不容易校准。
这种基本检测调整方法,如果你没做过,虽然原理简单,一两句话也讲不清,建议你 ...

谢谢斑竹,机床可比作面条一样,是否就是说螺栓的力可以另平直的导轨立马局部扭曲,局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机床可比作面条一样,是否就是说螺栓的力可以另平直的导轨立马局部扭曲,局部?

可以这么说。不过不同类型的导轨,也有很大区别。
如,车床就很典型,相对比较细长,有时候,磨损很严重的导轨,都能考地脚螺栓绷起来,调成合格的。
另外一些就不是这样,比如铣床。本身就是箱体状的结构,很稳定。

但是,靠地脚螺栓调整导轨是有限度的,原则上也不主张通过大的外力校正床身。床身正常的工作状态应该是 水平的自由状态下锁紧,而不应该是硬靠螺栓校正过来的。

网友:
用框型水平仪和百分表

网友(2008-12-03):
用桥板和框型水平仪就搞掂了。在车间经常这样

网友:
这么大的家伙啊,看看高手们的方法

网友:
先粗调,后精调。要不还会变形的。而且把地脚螺丝都要松开啊

网友(2009-01-08):
水平仪摆起,对零即可

网友(2012-11-30):
机床校水平有何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