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弧齿锥齿轮----请教

楼主(2008-10-08):
在很多书中都说弧齿锥齿轮之所以叫弧齿锥齿轮是因为其节锥展开面上的齿线为圆弧的一段,我知道在节锥面上它的齿线为螺旋线.圆锥展成扇形以后螺旋线就变成了圆弧线了吗?有没有确切的数学理论推导???有那位高手不吝赐教,兄弟非常的感谢.

楼主:

在很多书中都说弧齿锥齿轮之所以叫弧齿锥齿轮是因为其节锥展开面上的齿线为圆弧的一段,我知道在节锥面上它的齿线为螺旋线.圆锥展成扇形以后螺旋线就变成了圆弧线了吗?有没有确切的数学理论推导???有那位高手不吝赐教,兄弟非常的感谢

楼主:
有关弧齿锥齿轮---请教

在很多书中都说弧齿锥齿轮之所以叫弧齿锥齿轮是因为其节锥展开面上的齿线为圆弧的一段,我知道在节锥面上它的齿线为螺旋线.圆锥展成扇形以后螺旋线就变成了圆弧线了吗?有没有确切的数学理论推导???有那位高手不吝赐教,兄弟非常的感谢

网友:
非直齿锥齿轮的形式很多。大多是通过能加工的方式来反推数学模型的,并且是几家大的齿轮制造企业自己的成果。相应的介绍就不是很多。我手头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如果楼主正在加工这样的齿轮,相信你努力一下,能找到相关的资料。到时拿上来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有关弧齿锥齿轮---请教

在很多书中都说弧齿锥齿轮之所以叫弧齿锥齿轮是因为其节锥展开面上的齿线为圆弧的一段,我知道在节锥面上它的齿线为螺旋线.圆锥展成扇形以后螺旋线就变成了圆弧线了吗?有没有确切的数学理论推导???有那位高手不吝赐教,兄弟非常的感谢.兄弟都急死了,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又被训了,各位能推荐一下其它好的论坛吗?

网友:
gearbbs.com
http://www.jxcad.com.cn/thread.php?fid=2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弧齿锥齿轮的螺旋线方程是什么样的啊,我想如果知道了螺旋线方程把它展开就知道是不是一段弧了,有没有知道啊

网友:
简单的理解应该是加工方法,刀盘刀刃的轨迹线,如果是固定法就是弧线

网友:
曲线齿有 弧齿 摆线齿
刀盘刀刃的轨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