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吸吊机——水刀切割厚板上料解决方案

楼主(2008-10-10):
真空吸盘吸吊机——水刀切割厚板上料解决方案
一、真空吸盘吸吊机性能特点:
1、板材无损搬运:真空吸盘以橡胶为密封材料,板材与吸盘为软接触,确保板材在吸附过程中无表面划伤或是用传统的钩、钳或是电磁吊方式对板材的损伤;
2、标准起重重量:250kgs~2000kgs;
3、单一操作人员:人性化的操作手柄设计,使得几吨重的板材也可由一个操作人员完成;
4、声光报警系统:当系统发生动力故障,或是发生真空泄漏,真空压力下降至60%安全设定值以下时,蜂鸣器报警,同时警示灯闪烁;
5、真空保压系统:设备设计有真空罐,
6、安全保险系数:2.0;
二、真空吸盘吸吊机动力接入:
1、电源:380V,3ph,50Hz;
2、气源:不需要;
3、功率:350W;
三、真空吸盘吸吊机配套设备:
1、环链式双速电动葫芦:在操纵电动葫芦升降吸吊机时,慢速起升会使得吸盘与板材在脱开时,将起升吸吊机造成吸盘由于恢复形变而二次产生的抽真空压力得以充分排除;
四、配套应用激光切割机品牌:
1、TRUMPF
2、BYSTRONIC
3、AMADA
4、UNITY-PRIMA
5、HG-FARLEY
这是我发在钣金加工版块的一个帖子,在使用FLOW水刀切割厚板时也有使用,图片找不到了,贴张等离子的吧,反正都是厚板。

网友:
这种机我看过, 不过是在国外用来搬运大理石到水切割机上面, 由于大理石的重量比金属少很多, 不知道你的机可以搬运多厚的钣, 不锈钢304, 1.2米X 2米 厚度25毫米的可以吗?

楼主:
貌似2000mmx1200mmx25mm还不到500kgs,当然不是问题咯,比较大点儿的吸盘,比方说规格在450mmx850mm的,一个吸盘的吸力在60%的真空度下就靠近1吨了,而且还有2倍的安全系数。

网友:
这种装置在哪里能买到呢?

楼主:
回斑竹,我就是生产这东西的。
QQ:416334228
MSN:Kuo_Stephan@hotmail.com
我在上海

网友(2008-12-29):
看起来是不错的东西,不知道价格贵不贵?现在好多的小厂还是有很多困难的

网友:
支持楼主

怪事比较多哦

但是今年特别多呢,感情好丰富哦

网友(2012-01-05):
图中使用电机做为真空动力源,而我会推荐客户使用真空发生器,4PCS盘径200mm左右的吸盘,对应真空发生器流量约6NL/s,最高真空度-95Kpa,使用压力5~6Bar,耗气量2NL/s,相当于0.49Kw空压机功率。
系统中真空管可改为压缩空气储气罐,手动控制压缩空气通断真空抓取,可有效保证紧急状态下仍然维持相当长的真空或及时安全释放,避免发生事故。

网友:
我们就用的这种,激光,水刀都是这种,也买的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