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夹头回弹---请教

楼主(2008-10-10):
近来使用直径为12.7的弹簧夹,车小零件.常发生零件不易取下的问题,而影响加工速度

请问各位老师.

网友:
疲劳过度,所以该换一个了

网友:
夹紧力太大了,弹簧夹头出现变形了。

网友:
两者不是太匹配,或者夹头已经老化了

网友A:
你用的词是“常发生”,也就是,不是每一个都紧,有时紧有时不紧。这应该有以下两种可能:
1.你的零件公差不稳定。
2.弹簧夹头松开时轴向移动不到位。

网友:
使用直径为13的轴,夹了,火烘

网友:
检查零件的尺寸 精度
夹头的尺寸 精度 及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词是“常发生”,也就是,不是每一个都紧,有时紧有时不紧。这应该有以下两种可能:
1.你的零件公差不稳定。
2.弹簧夹头松开时轴向移动不到位。

3.还要考虑一下弹簧夹头从新热处理.(如是弹簧钢)

网友:
哎,我们不讨论技术问题
我们来说小窍门
在那地方或者装的工件的接触部位用油泡下,带油安装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来使用直径为12.7的弹簧夹,车小零件.常发生零件不易取下的问题,而影响加工速度

请问各位老师.

想确定一下,你使用的车床是什么车床,有些车床的夹紧部分设计不合理会导致这个问题。(我是一家机床厂的,我们的机床就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更改)

网友:
弹簧夹使用时间过长,夹头与套筒之间可能太脏,影响夹头的正常回复!!
另,如果你的夹头只是普通钢自制的,那多是变形了/。

网友:
轴孔里太脏了加点油就行

网友:
如果你的夹头只是普通钢自制的,那多是变形了/。

网友:
如果在不更换弹簧夹头的情况下,可以用车刀镗一刀夹头内壁,扩大其夹持直径。
还可以在夹头端面,切缝的中心部位钻一个小孔,如果要是三瓣式的夹头就钻三个孔,然后塞入弹性的橡胶柱,使其有一定的回撑力,防止夹头变形。

网友(2009-02-07):
学到不少!都好经验呀

网友:
如果原来是好的,那现在可以考虑换个新的了

网友(2012-04-16):
应该是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