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能进行热处理吗? 它的硬度范围大概是多少?

楼主(2008-10-10):
我对金属材料了解不多,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不锈钢能进行热处理吗? 它的硬度范围大概是多少?

网友:
楼主您好!
马氏体可以,奥氏体不可以,
您的问题在社区里有很多资料,请查查看!

网友:
不锈钢能进行热处理吗?它的硬度范围大概是多少?
不锈钢有许多种不知你需要了解哪一种? 不同的材料可能采用的热处理方式是不同的,硬度也是不同的。

楼主:
那么装饰用的不锈钢都是什么不锈钢呢? 比如厨房里的厨具, 自动扶梯背面的大块不锈钢板等.
还有就是各种奥氏体和铁素体不锈钢硬度范围大约是多少呢? 热处理过的不锈钢又是多少范围呢? 大概的就行!

楼主:
热处理过的不锈钢能达到 50 HRC以上吗?
没有热处理过的不锈钢有 200 HB以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