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发热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10):
如图,这是一个给液压夹具供压的液压站,原理很简单。
一个泵一个电机,一个风冷器,一个压力继电器,一个换向阀,一个回油过滤器。
在不供压力时,油经过泵流向风冷器然后回邮箱
供压力时,油经过泵,连接压力继电器,经过换向阀流向夹具
夹具泄压时,油从夹具那里流回换向阀,经过回油过滤器回邮箱。
现在问题就是液压站发热很大,长期工作温度会接近60度。
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液压站是以前外购的,不是我们自己做)

网友:
这个温度不算过高,液压系统工作温度在摄氏60度以下是正常的,偶尔可以到70度,但不能长时间工作,就你所说的现象,我认为可以不用考虑温度问题

楼主:
可是相比别家的液压站,别人连续工作10小时也就40-45度。
客户那边不好解释吧
而且温度高,长时间工作对元器件也不好啊
希望能做到更好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更大一点的冷却器,或是换成水冷却器。因为是风冷,看看液压站的环境是不是通风效果比较差?

网友:
连续工作达到60度属于正常吧

网友:
楼主传个原理图看看呗,最好是能附上参数。你说的温度值是怎么的来的?我以前遇到过这类问题,我想泵站的温度要高于你说的!你可以再让它工作试试,温度最高时手背放不上就已经高于80°了。不要看泵站液位计上的温度值,那是不准确的。
还有你说的液压站很热是包括储油箱吧?
是泵站的油箱起一定的散热作用!要看他的内设计和管道布局。

网友:
系统压力是多少?油是不是粘度太高了,变量叶片泵用32号油就行了,粘度高了肯定发热

楼主:
收头上没有详细的原理和参数。只是了解液压站的工作过程。
液压站的周围环境通风效果还是可以的
系统压力是5MPa
另外,一般说的液压站的系统温度指的是哪里得来的温度?
如果不是看油箱的温度计,如何得出液压站的温度呢

网友:
温度最高时手背放不上就已经高于80°了

网友:
从引起发热的来源来说,7楼说出一部分,我再补充一下,可能原因有如下几点:
1、换向阀规格太小,以至于压损过大,在阀口处产生较大能量损失,并转化为热能引起发热;(如果发现夹具处压力低于泵出口压力过多,有这种可能)
2、风冷器功率太小,起不到明显的降温作用;
3、过滤器可能产生较大的阻力,通油不畅;
4、油箱容积过小。
当然可能还有其它的。

网友:
看楼主得意思是利用了一个旧液压站改造的液压系统,出现此种问题的一般原因是液压站油箱容量太小的缘故,如果油箱温度维持在60度,也说得过去。

网友:
邮箱容积太小,加大!

网友:
没系统原理图具体也不太明白,看系统的照片整个邮路上面就两个阀,一个换向阀,一个在P腔上面的看起来像节流阀,系统是长时间工作的,可没见到泄荷的阀,那就是在加压的时候系统是通过变量柱塞泵溢流的,这样的话发热量就大了,而且泵的损耗也比较大.

网友:
传原理图  ,油温很高有很多原因 ,长时间处于高压;散热效果达不到要求,设计油箱小等。

网友(2008-12-01):
学习知识,多看多学

网友:
加大油箱,添加热交换器!必须的!冬天都这么热了,夏天还能过吗????????

网友:
变量泵调到拐点了吗?

如果是变量泵,压力调到拐点了吗?溢流阀要做安全阀用的。调调看吧,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泵站只是这一台温度高马,还是所有的都高?使用频繁吗?

网友(2009-01-04):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真好,我学习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油箱溶剂太小,造成油液不能及时散热,你看看油箱分不分吸油区和回油区;
油路中油管设计不合理,造成突变,易造成噪音和发热.

网友:
60度不算太高,按混日子的说法检查下,祝顺利!

网友(2009-02-12):
可以采用辅助油箱,辅助油箱加单独水冷却器,让辅助油箱和你的主油箱连在一起,这样温度可以控制在40-45度控制最佳工作温度,而且费用不会很高,你也不必担心温度的事情。

网友:
看一看变量叶片泵的流量是不是过大?没有达到变量的目的?

网友:
液压站发热问题

这种设计有问题:
[...在不供压力时,油经过泵流向风冷器然后回邮箱
供压力时,油经过泵,连接压力继电器,经过换向阀流向夹具...]
工作的时候要过风冷器,这时油温高,散热效果明显。

网友:
60度可以说得过去,如果想降温的话,换一个功率大点的风扇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起油站温度高的原因:1.风冷却器散热面积小或者是没清洁等.2.风冷却器旋转的方向检查.3.液压系统泄漏增加,如油泵泄漏量大等原因都会引起的油站的温度过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60度应该正常的 我们公司给客户配的站温度都达到100度的 比他们原来用的低了近20度 他们都很满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斗胆说一句,也许是因为系统缺少了一个蓄能器。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风冷改水冷

网友(2009-03-15):
如果用一段时间就出现此问题。应该是系统泄漏增加或者风冷却器选的流量太小。

网友:
这个系统长时间使用发热时正常的,系统只夹具供油,在夹紧以后泵仍在工作,这样只能是通过泵溢流发热就大了。如果在夏天现场温度高点的话效果就会更差。建议让夹具保压,在夹紧以后泵泄荷或停掉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