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V和HRC硬度换算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10):
有个厂家标榜他们的金刚石涂层Hardness(HV)硬度达到1500-3000,这和HRC能换算吗?
      查表HV最多940,对应HRC68,那这HV1500,HRC达到……?

网友A:
应该换算成HRA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算成HRA才对

怎么换,Help,我查不到那么高的HV!

网友:
这个有表格的,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阿

楼主:
拜托,刚查过,我的手册上HV顶多只有1037,你们知道直接告诉我得了。

网友:
金刚石涂层是非常薄的表层,用HV可以测量,HRC和HRA则不适用。
HRC和HRA的压头形状是120度圆锥,顶端为球面;而HV的压头则是4个球面相交的尖锐四棱锥。
虽然两种硬度的测量方法都是以压头压入材料的深度来判断,压入越浅,则材料的硬度越大。但因为压头形状的缘故,HRC和HRA必须用比较大的力量才能将压头压入材料(两种方法的预压力都是10kg,总压力则各为60kg和150kg )。对于非常硬的材料,HRC和HRA由于压头前端的球面存在,压入深度太浅,无法得到准确分辨。对于表层和内部硬度有较大差异的材料压入深度大,也不适用。HV由于是尖锐棱锥,可以不限定压入力,可以根据材料表面硬化深度选用比较小的压入力。从而对极硬材料和薄表层也能够得到准确硬度值。

网友(点评):
不错,解释比较详细了

网友B:
各种测试方法不同的硬度值之间,没有公式可以换算。各种换算表格只是经验数据。一般来说,能够和HRC和HRA对应的HV值,应该在1000以下。而用HV方法,硬度数值高限为3000。
HRC与HRA的压头圆锥压头和HV的四棱锥压头都是用金刚石制作。圆锥压头不能得到锐利尖端而棱锥压头可以,原因与金刚石的分子结构有关。而布氏、洛氏和维氏硬度测量方法建立的前后顺序,也正好说明人们对硬度这一客观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

网友:
谢谢版主的精辟概括!!!!!!!!

楼主:
虽然看得有点头大,但还是谢谢。

网友:
伏砺前辈总结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看得有点头大,但还是谢谢。

唉!文字能力差了点,奈何。
试着换种说法:
金属材料硬度的现存常用测试方法,最早出现的是HB,布氏硬度。
布氏硬度测量压头是淬硬钢球,方法用一定压力将钢球压入材料表面,然后测量圆形压痕的直径,换算为硬度值。压痕直径大则硬度低。
很显然,被测金属材料的硬度只能比钢球本身的硬度低,才能用这种方法。测量经过淬火因而增硬的材料就不合适。
这就出现了洛氏硬度测量法。
这种方法有3种量值:HRA、HRB和HRC。测量方法从测量压头压痕直径改为测量压头压入材料深度。为了保证这压入深度的测量准确性,所以使用了预压力,在测量压入深度时保持预压力。
HRB使用钢球为压头,HRC和HRA则使用顶端为球面的120度圆锥金刚石为压头。HRC常用来测量经过调值或者淬火后的钢铁材料。HRA用来测量高硬度。使用HRA的原因是怕在HRC的压力下金刚石压头损坏,故而减小压力。
很显然,如果要将HB硬度值与HR硬度值列表相对照,HB和HRB是可以一一对应的,HB和HRA无从对应。而HB对HRC,能够找到对应的只有较低的HRC数值。高HRC数值,则没有相对应的HB值。
维氏硬度测量法实际上是洛氏硬度测量法的一种改进。改进的关键是压头。
众所周知,金刚石能够具有最高硬度,是因为其分子结构的最小单位是由4个碳原子构成的正4面体。维氏压头的顶端形状就是共用一个顶点和一个面的两个正4面体构成的四棱锥。从理论上说,其最前端可以只是一个碳原子。因而这个四棱锥可以做得非常尖锐。使得对于同一硬度材料,压入的力和压入深度可以建立严格的数学关系。因此,维氏硬度测量法对于极硬材料和极薄表面,都可以用减小压入力的方法,不损坏压头并且得到准确的材料硬度值。
和HB硬度值与HR硬度值列表相对照的关系一样,和HRC和HRA对应的HV值只有较低的数值。高HV数值,没有相对应的HRC或HRA数值。

网友:
谢谢!

干嘛呢,不知写的什么东西!

复件 6KV2段.dwg

546514654

网友:
HRA应该在9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厂家标榜他们的金刚石涂层Hardness(HV)硬度达到1500-3000,这和HRC能换算吗?
      查表HV最多940,对应HRC68,那这HV1500,HRC达到……?

金刚石涂层是可以到达这硬度。
用一种方式说明,碳化钨材硬度约HV 1100~1800,氮化鈦(TiN)批覆层 硬度约Hv(50g)1900~2400,碳化鈦(TiC)批覆层 硬度约HV(50g)3300~4000。

网友(2014-02-28):
一般我们不学检测,直接看读数

网友(2020-04-03):
引用 网友B:
各种测试方法不同的硬度值之间,没有公式可以换算。各种换算表格只是经验数据。一般来说,能够和HRC和HRA对 ...

超硬材料中立方氮化硼  金刚石   硬度能达到 8000HV 10000HV    我一直纠结 这个硬度是个什么数值  换算表完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