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圆弧怎么画?

楼主(2008-10-10):
请教高手,图中红色箭头所指的圆弧怎么画?

小弟学CAD时间不长.

网友:
缺少尺寸,画不出来!

网友:
采用SCALE命令画65%的线,后面就简单了。我已画好,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的.
我也是用SC画好65%的线,只是不知道怎么画小段圆弧.

楼主:
明白过来了,小圆要用3点画圆.一点跟大圆相切,一点跟过线段L2下端点的垂直线相切,
还有一点就是L2下端点.

网友(2009-11-30):
现在是大圆好像缺少定位尺寸 无法定位

网友(2010-07-19):
用pro/E可以很好的画出来

网友:
缺少已知尺寸,怎能画不出来。

网友:
65%用LEN命令.
大圆切少定位条件.即使有定位.红色箭头把指圆忽的值也不是固定的.有一个范围.

网友:
缺少尺寸的 画不出来

网友:
明白过来了,小圆要用3点画圆.一点跟大圆相切,一点跟过线段L2下端点的垂直线相切,
还有一点就是L2下端点.
引用 楼主:

    L2下断点 不是和L2下端点的垂直线的切点相重合的么。。能算三个点么?
请高手帮忙解决疑惑

网友:
怎么无法定位啊

网友:
大圆能画出来, 只是小圆弧不是固定的

网友:
用CAD就3点圆弧画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那个比例是怎么标注出来的。

网友:
用INVENTOR画了下草图,缺少尺寸,圆弧的大小无法确定,最后圆弧部分草图缺少少约束。

网友:
没看出来可以怎么画  期待有高人指点

网友:
可以画出来,见下图步骤

网友(2008-10-10):
5#说的完全正确,就是这么画的。怎么可能画不出来哪,多用用数学知识。

网友(2010-08-20):
回复 网友A:

弱弱地问一句,第三中圆弧的R为什么是DE/2?你是怎么确定的?为什么要这样确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看楼主的原图 L1=L2

网友:
尺寸~~~好像少了点
                          用Proe试试

网友(2010-10-11):
回复 楼主:

我先画一个园2,然后用相切,相切,相切的方法,分别点击园1,园2,直线3,即可!

网友:
26楼正解!!!!   !

网友:
回复  q114687688

我先画一个园2,然后用相切,相切,相切的方法,分别点击园1,园2,直线3,即可!
引用 网友C:

   真是位高手呀!!!

网友:
此题无解  因为缺少一个 大圆或者小圆的定位尺寸!

网友:
好型用pro/E可以很好的画出来

网友:
缺少尺寸,画不出来。小圆只能找到两点

网友:
缺少尺寸的 画不出来
,,,,,,,

网友:
感觉能画,就是求证过程感觉有未知条件

网友(2010-11-22):
回复 网友A:

画的好!很详细!推广

网友:
26楼,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很容易画 有需要加我Q183082004 在这也说不清楚

网友:
用ug  很简单!!!!!!!!

网友:
缺少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