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吸泵压力开关频繁起动原因?

楼主(2008-10-10):
公司买了太浙江台州的全自动冷热水自吸泵,前天电机频繁启动,俺仔细看了,是压力开关关不住,但那开关的也是靠压力关的,最好估计是阀门坏了,不知道各位前辈能否给点意见。

网友:
信号传导没有问题,要看启动信号有没有误传,闸门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压力开关有设置高点与低点,2个之间有最小差值,如果开关本身没问题,建议将低点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