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电机功率的确定,困惑---请教

楼主(2008-10-10):
最近刚完成了一套系统,cbk1012的齿轮泵,每转流量12ml,配四极电机泵的最大流量17L,配套电动机为0.75KW四极三相异步电动机,带两只63×30的液压油缸,系统压力调到2MPa时电机发热正常,当调到3MPa时电机发热严重,4MPa时已经非常烫了,并有明显的转速降低,不知道是电机功率太小了还是别的其他原因。请高手指教!
0.75KW的电机功率我是这样计算的:系统需要的流量6L,设计压力7MPa  电机功率=6×70/612=0.69KW

液压夹紧原理图.exb

网友:
电机功率计算错误! 应该用额定流量与额定压力计算!

网友A:
你的齿轮泵,每转排量12ml,配套4极电机时(1500r/min),排量为18L/min, (系统设计压力7MPa)电机功率应为18X7/60.如系统需要的流量6L/min,设计压力7MPa,应降低电机转速,使液压泵的输出流量符合系统要求.

网友:
当液压泵的压力和流量比较衡定时,所需功率为:
p=pBqB/103ηB (kW)
式中:pB为液压泵的最大工作压力(N/m2);qB为液压泵的流量(m3/s);ηB为液压泵的总效率,各种形式液压泵的总效率可参考下表估取,液压泵规格大,取大值,反之取小值,定量泵取大值,变量泵取小值。
从别的地方看到的,不知道用不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齿轮泵,每转排量12ml,配套4极电机时(1500r/min),排量为18L/min, (系统设计压力7MPa)电机功率应为18X7/60.如系统需要的流量6L/min,设计压力7MPa,应降低电机转速,使液压泵的输出流量符合系统要求.

3楼说的对,应为2.1KW x 0.8的容积效率=1.68KW. 根据经验,18L/min,3Mpa, 你的电机应不低于1KW.

楼主:
谢谢大家的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各个手册都有公式,一定要取额定的数值。

网友:
用额定流量与额定压力计算 你用的是实际流量 当然错误

网友:
实际应选用2.2KW电机 ,17X70/(612X0.85)=2.287.

网友:
既然系统需要的流量6L,设计压力7MPa ,那么齿轮泵排量可选小些:(经济节能)
1、选用齿轮泵CBK1004C(4.25ml/r,10MPa),电机Y2-80M2-4(0.75KW-4).
2、选用齿轮泵CBK1006C(6.4ml/r,10MPa),电机Y2-90S-6(0.75KW-6).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齿轮泵选CBK1004的了,配套电机0.75KW4极的。

网友(2011-07-06):
手册上有公式的,液压手册前几页就有。

网友(2011-08-06):
活到老学到老呀!!!好东西!!

网友:
我自己计算的简化公式,功率W=18*P*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