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检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10):
如上图, 我们需要测磨削路径表面的粗糙度, 并且需要测量磨削路径的磨削深度(即磨削路径凹下去的深度).
我联系了一家测粗糙度的单位, 他们是用电动轮廓仪测的, 测一个数据就要200块, 我又需要测很多, 所以觉得有些贵了...
我查了一下, 电动轮廓仪好像要上万, 我买不起, 但是有便携式的粗糙度仪, 有人知道要多少钱吗?
便携式的精度怎么样, 像我这种情况能用吗? 大概要能精确到几个μ.
还有一个问题, 轮廓仪或便携式粗糙度仪除了测粗糙度以外能测出我说要的磨削深度吗? 如果不能的话什么仪器能呢?

网友:
据我们最近咨询,电子粗糙度仪一般都万元以上,我们之前使用进口的便携式粗糙度仪,只能测量粗糙度,不能检测磨削深度。

楼主:
电子粗糙度仪能检测磨削深度吗?
便携式粗糙度仪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我们使用的那一种电子便携式粗糙度仪不能检测磨削深度.

网友:
三丰便携式最简单的一款sj201大概一万多点。

如果你的工件表面比较平的话,可以根据粗糙度判断磨削深度,精度的话应该都是零点几个谬吧

网友: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
在取样长度l内被测轮廓上各点至轮廓中线偏距绝对值的平均值

轮廓最大高度Ry
在取样长度l内轮廓的峰顶线和谷底线之间的距离峰顶线和谷底线分别指在取样长度内平行于中线且通过轮廓最高点和最低点的线

网友:
这个粗糙度轮廓仪就可以满足你的两个需求,粗糙度和那个磨销深度,价格比较贵!便携式可以测量粗糙度但是那个深度无法解决哦!

网友:
三丰便携式最简单的一款sj201有细分型号吗,如果要公英制都能测该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sj201有细分型号,关于电压和公英制的,具体价格和分类等你买的时候再咨询销售吧

公英制都能测估计的sj301

网友:
国产的便携式不知道能否检测磨削深度,进口的好多便携式粗糙度仪配上计算机后使用图形分析功能都可以检测磨削深度。

网友A:
粗糙度和磨削深度没什么关系。难道楼主的磨削深度是亚微米级的?
没必要要求一个仪器来检测两个指标。
千分表该有吧,平板上推表不就知道深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和磨削深度没什么关系。难道楼主的磨削深度是亚微米级的?
没必要要求一个仪器来检测两个指标。
千分表该有吧,平板上推表不就知道深度了吗?

有关系啊,磨削深度越深,表面越粗糙。刀纹深度能用千分表在平板上推吗?

网友:
假如如你所说,检测这个刀纹深度有什么意义?
楼主说的这个磨削深度的真实表诉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客户要求的呗。看看6楼的回帖,表面粗糙度Ra或Rz和表面刀纹深度有直接的关系,Rmax就是最大沟槽深度,表面粗糙度的表征参数非常多,你查查资料吧。

网友:
哦!
是这样啊,客户要求。那客户为什么不直接要求Ry呢?
另:便携式粗糙度仪能算Ry吧,只是个算法问题,和测量数据没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出来解释解释“磨削深度”所指的是什么就好了。
以专业的角度讲:磨削深度是个加工工艺参数,是给定量而不是被检测指标。
拍砖之前,请先参考初级磨工手册。

网友:
感觉粗糙度仪的结果不是很准确,同一个地方经常测出不同数据,相差还很大

网友:
想得到这个参数准备户多少钱搞!我们在推荐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