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加工工艺问题

楼主(2008-10-10):
对于下面这个工件,
我想问下是先钻内孔
还是先车外圆啊
能不能跟我讲下大致的工艺路线,我不太懂工艺。谢谢大家了。
还有这个键槽对于中小批量的话是怎么做,电火花加工还是插齿机?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下,这个外圆精度,需不需要磨。
这个如果需要磨的话,好装夹么?我只知道两头顶可以磨,对于这种中间通孔的不知道该如何装夹。谢谢

网友:
先车34或36的外圆,内孔和外圆要一刀活,铸铁不需要磨吧!中间键最好用拉床加工!

网友:
通用的轴套类零件加工工艺内孔配芯轴磨外园

网友:
磨,快且准。

网友:
钻19孔---夹12长外圆粗车内外圆---精车内外圆---涨内孔另外一头
开靠模钻4等份孔
拉键槽
眼拙没找到你的基准

网友:
图纸的基准 A 在什么位置,我怎么找不到,

这个键槽,中小批量用插床,或线切割都可以

网友:
如果基准是孔的话,那么就简单了
先粗加外圆工留0.5mm余量,孔精车至尺寸,穿芯轴,磨外圆,靠磨端面。就可以了。

网友:
1、车外圆
2、车内孔
3、拉键槽
4、外磨到尺寸
5、平蘑两端面

网友:
1.下料
2.夹外圆,车36一端大外圆及36外圆、断面,空刀、倒角,钻孔、车内孔、倒角。
3.掉头,车另一端。
4.夹36,磨内孔。
5.装心轴,磨两端外圆、靠磨断面。
6.拉床拉内孔。
7.钻孔、倒角、
      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零件,但是加工工序不能少一步,否则,跳动、垂直、公差都无法保证。

网友(2012-06-15):
1.下料
2.夹外圆,车36一端大外圆及36外圆、断面,空刀、倒角,钻孔、车内孔、倒角。
3.掉头,车另一端。
4.夹36,磨内孔。
5.装心轴,磨两端外圆、靠磨断面。
6.拉床拉内孔。
7.钻孔、倒角、' Y3

网友:
应该是先车外圆

网友:
外圆粗加工,内孔,拉槽,外圆精加工,两侧平面

网友:
学习啦 很详细

网友:
视材料而定吧,可以考虑从左往右一次加工完成(回转部分),钻孔4×,线切割槽。硬度高的话选择磨吧。

网友:
拉床要有先成的刀,没有现做很贵,插床可以考虑一下,成本很低,加工工艺要看你单位有啥车床,有磨床就磨,没磨床,就别魔。外协会增加成本。铸铁1.6光洁度。高速细走刀应该可以,我的工艺,下料  粗车留1毫米余量,精车一端内孔。上软卡爪,车卡爪,精车另一端。我车过1.6光洁度45号钢。铸铁没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