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左旋+右旋丝杠怎么个加工法,普通数控车可以吗

楼主(2008-10-10):
劳烦高手们给出出主意:
一根滚动丝杠,同时有左旋和右旋,在一端圆弧过渡相接,想实现机械换向,即螺母右旋到头可以左旋退回来,请问普通数控车可以实现吗?我这有四轴加工中心(A轴),用加工中心铣来能实现吗?哪个好呢?

网友:
车是没问题,但是搞不懂,右螺母能旋上左螺纹

网友(点评):
左旋加右旋丝杆来回丝杆,往复丝杆,来图加工,我这里有很多的关于这的资料--蓝色冰雪3456 淘宝网

网友:
不是很明显阿

网友:
有哪个螺母可以同时在左右旋螺杆上旋转的

网友(点评):
螺母上的活灵有很注意,↖(^ω^)↗

网友:
作了丝杠多年,还没有见到左右螺纹同时工作的。螺母是一个什么样子。想不通!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还没明白

网友:
好奇,期待中??
楼主你先把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先解释一下“螺母右旋到头可以左旋退回来”是具体怎样实现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用车可以,加工中心也行的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但丝杆螺距大点应该可以车吧,车完右旋,再当成圆柱直接车左旋,
问题是螺母怎么拧上去?按右旋拧时左旋的牙是突出的,会刮丝杠啊。

网友:
难道说那是分段的且牙很短,短到小于螺距?每圈螺纹只一段小于螺距的牙?
又想了想,可能是每圈螺纹只4段小于螺距的牙?

网友:
我猜下,LZ的螺母不是普通螺母形状,或者只有一个点.丝杆转动,螺母作往复运动?
如果是这样,车或铣没问题

网友:
一般车床可以加工

网友:
我在上面的描述有点问题,“小于螺距的牙”,不是小于螺距,而是牙长值与齿距数值差不多,
想了许久,同一对丝杠与螺母配合,即右旋又左旋应该可以做到,只是牙不长,受力相对较小。
不知楼主那里如何做的,盼楼主解答!谢谢!

网友:
你的丝杠螺纹应该是矩形螺纹或是梯形螺纹,在丝杠的两端用铣刀铣出换向螺纹后在用车刀进行加工。

网友(2010-07-03):
您好楼主,你说的这个例子我见过,首先让您高兴一下下,呵呵
加工方法十分复杂,至少是4轴数控铣,车床无法加工,如果您能多想想会发现两种螺纹的连接处必须要为圆弧过渡,而且要十分精准,不然卡死是很容易的事,至少直线轴承用不长就玩了,呵呵,用宏程序解决这一问题,用电脑不算本事
  具体编程我真忘了,嘻嘻,您生气吧。。。。

网友(点评):
车床无法加工吗?看来你见识还是不足了,空了去看看我的贴子,有类似的。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extra=&page=2
是不是这种

网友:
可以车的,只是端部单独加工然后接到一起。螺母不是一般的螺母,只有一点工作。其实就是圆柱凸轮而已。

网友:
可以,我公司经常做的,也可以用加工中心做出来,加工中心做的比较好,尤其是圆弧过渡部分,这是难点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圆弧部位的宏程式不好做,需要计算,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程序

网友:
加工中心很容易加工,好像和我们做过的一样,是个圆柱凸轮

网友:
应该螺距很大吧,好像见过那样的螺丝刀,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2011-09-26):
我是天津泰瑞传动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销售人员,我们有个客户经常要定做非标丝杠,以左旋、左右旋为主,有什么为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电话:18802294688
业务QQ:1793943967
联系人,张延海

网友(2012-03-18):
左右螺i纹圆弧相结不知道怎么才能精确接上,期望高手出现。

网友(2013-02-16):
往复丝杠就是什么东东,是这个

网友:
你这个是绕线排线轮用的

网友:
可以车出来,很好车的,就跟加工普通丝杆一样。不过不是螺母配合,是螺牙,形状像枣核。要做好两螺线端部圆弧过渡,不然到时候螺牙反不会来。

网友:
这个我做过,不是螺母,只是一个牙型相同的半圆环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的螺母!0 n( s/ w1 e6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