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方案:电机驱动二维自由转动平台

楼主(2008-10-10):
RT
各位大虾,小弟请赐教了,谢谢了
个人觉得应该用两个电机驱动吧,各控制一个方向,初步选定步进电机
然后是二维自由旋转(基本就是左右旋转和俯仰角旋转)的机械结构,能不能给一些模板对照一下,要找个最简单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3-04-05):
找个焊接变位机的结构图参考一下吧。看看《焊接装备机械图册》

网友:
这个机构很简单,站内应该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