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的修研

楼主(2008-10-10):
中心孔的修研方法
  一般情况下,轴类零件上的外圆表面的设计基准是轴心线,为了保证加工精度,遵循基准重合原则和基准统一的原则,选择工件上的定位基准为轴类零件的轴心线,一般以中心孔作为磨削各外圆的定位表面,通过顶尖装夹工件,中心孔和顶尖的接触质量对工件的加工精度有直接的影响,因此,磨削过程中经常需要对中心孔进行修研。常用的中心孔修研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用油石或橡胶砂轮等进行修研。先将圆柱形油石或橡胶

砂轮装夹在车床卡盘上,用装在刀架上的金刚石笔将其前端修成60。顶角,然后将工件顶在油石和车床尾座顶尖之问,开动车床进行研磨,如图l一ll所示。修研时,在油石上加入少量润滑油(轻机油),用手把持工件,移动车床尾座顶尖,并给予一定压力,这种方法修研的中心质量较高,一般生产中常用此法。
②用铸铁顶尖修研。此法与上一种方法基本相同,用铸铁顶尖代替油石或橡胶砂轮顶尖。将铸铁顶尖装在磨床的头架主轴孔内,与尾座顶尖均磨成60。顶角,然后加入研磨剂进行修,则修磨后中心孔的接触面与磨床顶尖的接触会更好,此法在生产中应用较少。
③用成形圆锥砂轮修磨中心孔。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长度尺寸较短和淬火变形较大的中心孔。修磨时,将工件装夹在内圆磨床卡盘上,校正工件外圆后,用圆锥砂轮修磨中心,此法在生产中应用也较少。
④用硬质合金顶尖刮研中心孔。刮研用的硬质合金顶尖上有4条60。的圆锥棱带,如图1-12(a)所示,相当于一把四刃刮刀,刮研在如图l-12(b)所示的立式中心孔研磨机上进行。刮研前,在中心孔内加入少量全损耗系统用油调和好的氧化铬研磨剂。
⑤用中心孔磨床修研。修研使用专门的中心孔磨床。

修磨时砂轮作行星磨削运动,并沿30。方向作进给运动。中心孔磨床及其运动方式如图1-13所示。适宜修磨淬硬的精密工件的中心孔,能达到圆度公差为00008mm,轴类专业生产厂家常用此法。

网友:
楼主这帖非常地好,应该请我们公司那些机加工的"牛人"们好好看看。
节前加工的一批轴类样板,就是因为中心孔这个小不点,他们都不重视,随意一钻就了事,根本不管精度及光洁度,再者两头顶尖也不调整,导致加工时颤振,结果100%废品,才0.05的跳动公差,φ15×200长,唉!

网友:
干不出好活就不知道什么是好活
我们的磨工对车工说“中心孔都没研拿过来干吗?”

网友:
不错,这是加工中最疏忽的,而又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里形位公差要求高的,就会上中心孔磨床

网友:
楼主这帖非常地好,这是加工中最疏忽的,而又是最重要的。形位公差要求高的零件都要修研中心孔。

网友(2008-12-14):
很好的经验,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钻,不容易接受,我们厂的工人如有这种精神就好了,能自己总结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不需要乐敦权限的

网友:
以前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知道的确很重要

网友:
其实只要在轴磨削后车床两顶固定后,
尾部用中心架固定,
再用中心钻钻一下就OK了,
5丝公差肯定OK

网友(2011-12-15):
新入行的年轻人,看了之后颇有收获!

网友:
受教 受教了  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
确实领会到了很多,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06-09):
这是真正的好贴,机加工的都容易忽视这个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认识到研磨中心孔的重要性了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下 ,工厂有人在加工完后校中心孔 ,不知道怎么弄的,具体是精加工玩一头后,打中心孔;夹住这头调头加工另一头,保证3丝以内。最后夹住第一次的那头,夹上中心架修第二次的中心孔   请问如何调整中心架的中心,使中心孔修正,保证两中心孔的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