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材质---请教

楼主(2008-10-10):
如题,SA 312 TP304及
SA 479 G304
对应我国的哪种钢材啊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啊

网友:
建议你查询 :压力管道设计常用ASME标准

ASTM/ASME材料标准主要集中收录在ASME II  A篇 铁基材料,B篇 非铁基材料,C篇 焊条、焊丝填充金属,D篇 性能,以及一些增补内容。

材料表示方法用"标准号-级别"。TP316前面的TP表示管材,英文单词TUBE & PIPE的首个字母。316是级别。一般在ASME里,很多都是引用ASTM标准,并在前面加个S,如A312被ASME纳入后为SA312。在ASTM标准中,A表示为A系列材料,当然还有B、C等。

网友(2008-11-13):
材质相当于国产oCr19Ni9

网友(2009-04-23):
4楼的朋友说的对,对应我国的材料牌号应为0Cr18Ni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