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油解决方案---请教

楼主(2008-10-10):
依靠重力回油的发动机附件,在极限工况下回油液面低于油底壳机油液面,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求解决方案?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些附件,及哪种极限工况???

楼主:
比如增压器的的回油

楼主:
工况就是整个发动机运行周期

网友:
一般都是提高回油管的位置,似乎很少有油面高过回油口的情况,而且高过一些也不会有关系的

楼主:
由于布置空间的问题  不能回油口的位置已经提升到极限了  在极限工况下 会出现机油液面高于回油口位置的情况

网友:
可以简单的发个图吗??不知道回油口是在什么位置??缸体上吗??

网友:
涡轮增压器?那只能换地方装了

楼主:
位置变动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想请教各位 如果回油液面低于油底壳机油液面  用什么方法才能保证机油能回到油底壳 比如加机油泵等

网友:
增压器的位置可以不动,回油管也可以接到偏盖上面去啊!!应该没有问题,加机油泵不是一个好办法,结构复杂,而且不可靠,不知道是什么发动机??????

楼主:
侧置的增压柴油机

网友:
侧置增压器的发动机很多啊,康明斯的大部分都是侧置的,不妨参考参考他们的设计!!!!

网友:
要是有气泵  能不能在回油腔加压

楼主:
加气泵的话和加机油泵差不多吧

网友(2008-11-15):
应该发动机本身配有气泵的话,可以给你的回油腔加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09-05-15):
现在回油管出增压器后分成两个管路:一个回油底壳 一个接曲通减小回油压差 问题基本解决  感谢各位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