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大流量插装阀的主阀芯与阀座间线密封问题

楼主(2008-10-10):
大家好:
         在插装阀中,主阀芯与主阀座间密封一般采用线密封的形式,即阀芯与阀座间配研出阀线实现密封。现在的问题是:线密封在巨大接触应力下会不会一使阀线倒钝,一方面产生变形、毛刺引起卡涩,另一方面使线密封逐渐演变为圆锥面密封引起泄漏? 下面举例说明,见附件。望各位多多赐教。

网友:
首先要说明的是,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控制压力的计算是以克服最大负载为原则,实际的力远没有这么大。
其次,现在的材料,热处理,加工精度,装配精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使用要求,包括寿命。
再次,线密封演变为圆锥密封,是插装阀失效的主要因素,现在的课题,是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但无论怎样延长,最后的失效状态永远是这样。
第四,经国内外液压专家多年的研究已得出明确结论:线密封是最好的密封形式。

楼主:
谢谢三楼的建议,呵呵。但往往很多时候你的控制压力是由系统决定的,不同的工况下是同一股控制油,如由蓄能器提供等,当然这和我们讨论的问题不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