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机床如何校水平?

楼主(2008-10-10):
机床精度丢失后,维修过程的校水平,一般有没有先后顺序(为了简便快速)。比如是否先拉平工作台,再进行上下方向,前后方向的调整,这样操作正确吗?大型机床占地面积30~50平方这样。

网友(2009-02-10):
像这莫大的机床工作台,一般分粗调和精调两部分。粗调可先调水平,用水平仪把工作台一侧粗调好后再过度另一水平,把另一面水平粗调好。水平调好后再调直线度也是先调一侧再调另一侧,方法可用准直仪调。粗调后同样顺序在精调一遍,有时间可多调几遍。不知这个方法可行否。

网友(2009-04-07):
我调的多了,要多调,反复调反复测量。注意温差

网友(2009-05-14):
有点不明白,调水平你不把工作台吊下,不是在导轨上调么?直接在工作台上调,不大好吧。

网友:
大型机床有很多种,楼主问的是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轨上是调两导轨的不平行度,而工作台上是调整纵横向的水平。

网友:
大型机床有很多种,不同的机床有不一样的调整方法。同一种类产品,不同厂家,就是不同的人,方法也不一样。长导轨和环形导轨调整就不一样。

网友(2009-09-10):
一般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通过调床身导轨,但是直接在工作台上调也是可以的,这样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工作台放上去以后床身会发生变形。

网友:
1.使用水平儀兩個, 左右水平放在機床中間, 前後水平與左右水平垂直平放
2.要調整水平氣泡居中在二條刻劃內, 所以先調左或右單邊, 使左右水平儀的氣泡在居中在一刻畫內
3.調整好後,再調前方,前後水平垂直氣泡也居中

网友:
是否应该找离地面最近的基准导轨或基准面?更可以顺便了解一下机床的直线度和平面度。

网友(2012-11-30):
请问机床校水平,几个点调节有何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