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些数据如何计算电机功率?

楼主(2008-10-10):
电机最大转速=1500r/min,工作转度=200让r/min,工作台直线速度=1m/min,丝杆螺距=5mm,工作台及工件总重300Kg(电机与丝杠通过联轴器相连,丝杠上有一个工作台,工作台通过丝杠旋转而上下升降)通过这些数据如何确定电机的功率?

网友:
电机通过联轴器与丝杆连接,那么电机的工作转速也就只是200r/min了啊。那个1500r/min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丝杆的直径也是一个参数。
另外应考虑丝杆的自锁,不知是用哪种类型的丝杆(滚球丝杆不能自锁),直接带动进行升降,300kg的重量也不小,是否应改进一下传动方式。(至少安全方面如断电时)

网友:
计算电机功率

楼上说的对。电机1000rpm,丝杠200rpm,直连怎么实现?计算时可根据丝杠的形式,工作台重量计算出轴向力,然后与工作台速度可算出功率

网友:
按条件应该选用自锁的梯形丝杠,那在计算丝杠的时候就知道了需要扭矩了。

网友:
好像需要先说一下功率的基本概念P=F*V。
现行法定计量单位,功率的基本单位是W(瓦),1W=1N*m/s(1瓦=1牛顿*米/秒)。
按楼主的叙述,问题实际上很简单:托举300kg 的重物以1m/min的速度移动。
若以10N=1Kgf计算,则有3000*1/60=50(N*m/s),即最后的有用功率为50瓦。
考虑到丝杆的传动效率很低,选用一个370W的电机应该够用了。
至于其余的数据,在计算功率时没有用处。

网友:
最大加速度必须知道,用伺服电机吧,要根据额定转矩来计算.并取一定的安全系数,静安全强度系数在机床行业中一般不小于4.  300KG的重量垂直升降要考虑配重.

网友:
害怕伏枥前辈就是厉害!

网友:
顶一下,佩服佩服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
5楼讲的清楚、扼要。折服!

网友A(2008-11-27):
5楼也不怎么地,害怕副里你有没考虑重物的动能,你只考虑了重物的势能,还有你有没考虑,频繁启动升降时电机是经常过载,对于电机寿命不利。这种不准确的算法你给出你还是别当斑竹了

网友:
害怕伏枥前辈高手哦 还多向你学习

网友:
电机与丝杠通过联轴器相连

我总感觉电机应该先经过减速机再通过联轴器与丝杠相连接.

网友:
学习中

很佩服5楼,简单,清楚,但是传动副肯定不止只有丝杆,建议所有的传动副的机械效率都考虑考虑

网友:
补充一下

刚想到一个问题,选电机不能光选功率与速度,还要验算扭矩能否够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楼也不怎么地,害怕副里你有没考虑重物的动能,你只考虑了重物的势能,还有你有没考虑,频繁启动升降时电机是经常过载,对于电机寿命不利。这种不准确的算法你给出你还是别当斑竹了

有趣的社友,很高兴和你讨论。
给出的计算方法没有得到你的认可,那么,可不可以告诉你的计算方法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们单位的领导在机械设计手册里找到的计算方法。当时扫了一眼他的计算结果200瓦就行了。对了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839&extra=page%3D1这里给的新版设计手册怎么下载不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趣的社友,很高兴和你讨论。
给出的计算方法没有得到你的认可,那么,可不可以告诉你的计算方法呢?

害怕伏枥前辈无需生气,别跟他一般见识!
那个人是在恶作剧,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讲话没有分寸

网友:
此处高人多,受益了.....

网友:
5楼讲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