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组辊子的水平度和垂直度的调整

楼主(2008-10-10):
厂里是镀锡的,棍子用的比较多,平常的检修经常会要求调整一排辊子的水平度和垂直度,请教下大家,除了用吊线锤的转动辊子的方法外,还有其它更好更快的方法吗?
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楼主最好描述详细些
比如,精度要求,辊子的尺寸,数量,维护周期等

网友:
一般来说更重要的是辊子之间的相互平行度。
若找水平或者垂直度,关键在精度要求,不同等级用的检测方法也不一样。

楼主:
我没有具体的图纸,所以还说不出他的精度。但感觉精度不会很高,因为调的时候都用肉眼来看的。
懂的人能否介绍下不同精度情况下的检测方法或调整方法呢?

楼主:
感觉我们厂调的方法还是挺老土的,就是用两个线锤,辊子上绑个挂针类的东西,然后转动辊子看挂针到两个线锤的距离来判断辊子的平行度。垂直则用一个线锤就搞定了。原理都大体一致。感觉这方法误差应该比较大,但厂里面20年好象都是这样调的,优点随便挂两个线锤就可以调了,方便;但好象缺点也同样明显而且还很致命,因为精度很差,导致带钢会跑偏很严重而造成严重的缺陷!

网友:
能否做一个专用工装?

网友:
我們用水准儀測量就行了,之前我們也是一組輥輪水平不行,有問題我們可以討論

网友:
土办法有土办法的优势!

网友:
既然精度不高就做个刻度尺,这样更加直观一些

网友(2008-11-09):
除了用吊线锤的转动辊子的方法外,还有其它更好更快的方法吗?
冷轧镀锡吗?
这个方法还行啊,很多厂用这种方法,只是对操作者的经验要求比较高。

网友:
不同的结构有不同的调整方法,还是贴张图吧,

网友:
用水准仪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厂做的校平机辊子都是用水准仪调平的

网友:

应该说是一组辊子的水平度和直线度的调整,该棍子长度应该大于10米。平面度控制在3毫米以下;直线度控制在2毫米以下应该没问题的。测量方法很多:1.经纬仪;2.水准仪(平面度)+拉钢丝(直线度);3.水平管(连通器:即直径10毫米左右的PP管内灌满水可检测平面度,公差在2毫米);拉线绳。而棍子中间的距离控制可以做一个卡样板,以保证棍子距离相同。

网友:
做工装用百分表或千分表啊

网友(2008-12-18):
为什么没有人用电子水平仪套装,是嫌贵还是.......,挂线锤不是和造房子一样,精度可见一般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经验:
水平测量---水平仪
平行度测量---钢带尺(高精度)

网友(2016-03-10):
引用 楼主:
感觉我们厂调的方法还是挺老土的,就是用两个线锤,辊子上绑个挂针类的东西,然后转动辊子看挂针到两个线锤 ...

您好  能不能具体一点 啊   关于水平度的方法没看明白,   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找水平度的